[硬件] TELEART笔记本电脑更换键盘软排线和软驱皮带

楼主(2022-11-21):
这个电脑奇葩,工业设计不能和老美的相提并论。
屏幕很淡,用风筒吹一下, 就好清晰,保持半小时恢复到很淡状态。
软驱皮带老化,更换后未发现机械故障,但始终不读盘。不清楚原因。

网友A:
液晶屏暗淡是因为液晶屏内部的液晶粘性过大,用吹风机吹惹后粘性降低。

网友B:
这个电脑至少在20多年前生产,可能内存只有1M,显存最多128K,也许还是个8位机,大概只能运行DOS

网友C:
屏幕问题是不是受潮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问题是不是受潮引起的?

不太清楚,标配电压 4.5V , 用 5V 供电, 屏幕基本看不到东西。用 6V 供电, 显示正常。6V 显然超过设计电压很多。

网友D:
好奇这东西实际整体啥样?以前挺喜欢玩这类小电脑啊PDA啊之类的。现在手机功能太强了,都没啥兴趣玩老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暗淡是因为液晶屏内部的液晶粘性过大,用吹风机吹惹后粘性降低。

有没有根治的办法。我这个风筒一吹,很清晰,整个液晶屏颜色变深变蓝,能保用 20 分钟, 半小时后, 又暗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这东西实际整体啥样?以前挺喜欢玩这类小电脑啊PDA啊之类的。现在手机功能太强了,都没啥兴趣玩老东西 ...

使用3节1号干电池的笔记本电脑。被我拆解了。我找找看有没有之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脑至少在20多年前生产,可能内存只有1M,显存最多128K,也许还是个8位机,大概只能运行DOS ...

所以才买来玩,玩8位机,可以更深入了解微机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脑至少在20多年前生产,可能内存只有1M,显存最多128K,也许还是个8位机,大概只能运行DOS ...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30年了

网友E:
还没见过这种有皮带的3.5”软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见过这种有皮带的3.5”软驱。

我反复调整磁头位置,还是发现不能读盘。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F:
也许还有皮带的原因,转速达不到,
早期的软驱只支持720K,1.2M的软盘,1.44的支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许还有皮带的原因,转速达不到,
早期的软驱只支持720K,1.2M的软盘,1.44的支持不了 ...

皮带我用各种长度的都测试了, 排除了转速的问题。 DOS 5.0 年代, 1.44 M 软驱已经是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