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怼你留着你过年啊,虚标的Ruilipu锐立普 电动车LED大灯

楼主(2022-11-21):
前些天在咱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看见的这个Ruilipu锐立普促销的电动车LED大灯,各种优惠抵扣之后到手4块多钱,看着也不贵买个玩玩,自己还合计着能不能改成个移动工作灯呢

话说这种东西也需要防伪么?

卖家的页面上写的是18W,然后这盒子上的标签变成了25W,倒底要闹哪样?线上按18W卖,线下按25W卖?

牛在天上飞

灯头和安装螺丝,就这些玩意儿

9颗灯珠,这个没少

安装支架直接用螺丝拧在散热片上

激光打的标看着倒是像那么回事,只是壳子上各种磕碰出来的坑比比皆是,装配的时候估计都是乱扔的

支架可以在一个平面上做调节,就看是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了

拿掉支架之后只见一个空心仓,灯板和散热器之间貌似有涂硅脂

灯板也是用自攻螺丝拧在散热器上的

这灯的散热器和灯头装配的时候用得是过盈配合,试了好几种办法,硬是拆不开,纹丝不动,实在是太紧了;当初装配的时候应该是硬挤进去或者砸进去的,也根本没想让你无损拆开。

型材的切割面并不平整,也没做防水处理,直接拧上支架来假装防水;下大雨的时候雨水肯定会渗进空心仓里,至于能不能引起短路,谁管呢

安装支架的螺丝倒还讲究点,不锈钢的

安装支架是铁镀锌的

导线说是22AWG的

这线径看着有24AWG的就不错了,如果能有24AWG,过2A的电流还是能行的

小范围的照明还是比较亮的

卖家说LED灯支持12V~80V的输入,12V供电的时候初始功率是16W,随着时间推移,电流会逐渐变小,功率也会下降

24V的时候功率是14.5W

30V的时候功率是14W

开机20分钟之后,电流逐渐变小,此时功率已不足13W

这LED灯温升很快,刚点亮一会儿外壳就有点烫手,实测开机20分钟之后,散热器外壳最高温度有75℃,发(san)热(re)惊(bu)人(liang)

因为灯的功率是虚标的,所以找到卖家客服,说明情况,然后客服就开始打太极装(标)傻(准)充(操)楞(作),让人瞅着就来气,我惯着你长肉留着你过年啊,不废话,就一个字,怼,结果就是退款不退货。话说回来了,如果卖家但凡心存一点歉意说上一句半句抱歉的话,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我也不会追究,事实是卖家太极功夫了得且如泥鳅一般奸猾,既然你不讲究那我也不客气了

折腾累了,整一杯宫廷玉液酒吧,180一杯的那种,完工,撒花,休息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电动车灯普遍设计的又小,功率又大。行驶中使用没问题,原地开灯短命,之前发过一个直接烧融塑料

网友B:
这种以前在陶特1块钱买过装在电动滑板车上,竟然是直驱的,不到两个月灯珠就坏一半,灯珠亮度大减,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剩下的灯珠也坏了,灯珠发出的光跟抬头看天空的星星差不多。

网友C:
热红外终于用上了

网友D:
别拿大猪蹄子去摸就行

网友:
兑白开水了哈哈

网友E:
4块的多到手想要足瓦足量,卖家只能学雷锋了吧。

网友:
散热器太过单薄了,还不是主动散热,加点散热硅脂或许会有点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灯普遍设计的又小,功率又大。行驶中使用没问题,原地开灯短命,之前发过一个直接烧融塑料

...

是的,行驶的时候相当于给了风冷,停车基本上等于自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以前在陶特1块钱买过装在电动滑板车上,竟然是直驱的,不到两个月灯珠就坏一半,灯珠亮度大减,然后又 ...

我这个也怀疑是直驱的,从结构上观察,貌似没有放驱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红外终于用上了

买了就要用,不用容易长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拿大猪蹄子去摸就行

不知用熊掌摸摸会怎么样

楼主:
维尼老板知道的太多了,小心被弹脑瓜崩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块的多到手想要足瓦足量,卖家只能学雷锋了吧。

正价要九块,评论里清一色的好评,都说亮,不知道卖家怎么刷的。。。。。

网友:
散热太单薄了,时间长就烧掉了

网友:
对面的人体验极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行驶的时候相当于给了风冷,停车基本上等于自爆

停车你可以吹呀

网友:
估计里面就这样吧,那个会不会是直接车丝的,家用射灯结构就是车丝的

网友:
10多瓦这个小散热器肯定扛不住,后面可以加一个小风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