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1936年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 85T1型中短波双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2-11-21):
最近收了一台二战前生产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中短波双波段电子管收音机,型号是85T1,这是最早时期量产消费型短波收音机之一。20世纪初无线电广播开始之后,商业广播电台都是使用中波(全世界)和长波(欧洲为主)进行节目广播,而频率更高的短波在当时是认为“无用”的频率,因此就被分配给了业余无线电使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很快发现短波由于当时未知的原因可以惊人地传播到远高于普通中波和长波信号的距离,有时候用很小功率的电台就能跨越大西洋在欧洲和美洲之间建立通讯联系。后来科学家研究知道短波的这一超出预料的超远传播距离是由于地球大气层顶端的电离层对特定波段的无线电波产生的反射效应而导致的。很快这个特点被军用通讯以及超远距离国际广播单位注意到。1928年荷兰最先试验了短波节目广播,英国广播公司BBC也于1932开始用短波进行国际广播,以便覆盖其遍布全球的广大海外殖民地。随后在二战以及后来的冷战中短波传播距离超远的特点就被用于边远地区的广播覆盖以及对敌方的心战宣传广播,俗称“敌台”。由于商业短波广播开始进行,30年代中期开始家庭消费性收音机也逐渐开始有了短波的市场,一些收音机厂商开始在收音机中加入短波变成双波段的收音机来接收短波商业广播,这就包括当时世界最大的无线电通讯广播设备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RCA。85T1是RCA最早的几种小型家用台式中短波双波段电子管收音机之一,于1936年上市,体积小巧重量轻,当时很受欢迎(重量轻是相对的,该机的实际重量超过15斤,按现在的标准是很重的)。

整机外观是这样的,实木外壳,油漆成色很好,稍微擦拭一下仍然非常光滑油亮,没有脱漆的地方:

频率指示表盘造型像个钟表,上下两半分别是中波和短波的频率刻度,一个长指针可以同时指示上下两半刻度,中波频率范围为540-1720kHz和现在基本一样,短波频率为5.8-18MHz也和现在常见的短波收音机的频率覆盖差不多。中波在频率盘上标注为BROADCAST(广播)而不是中波MW,这是因为当时商业广播几乎还全部是中波,中波习惯上就被称为广播频率,而当时短波主要是专业通讯、业余无线电以及超远距离的国际广播等特殊用途。频率表盘下面有三个实木的旋钮,现在很少见这样的设计了,也保存完整。三个旋钮分别是音量兼电源开关、波段开关和频率调谐:

到后面看看内部的结构,经典的钢制底版搭焊的电子管电路:

网上找到了它的电路图,一共有5个电子管构成,为当时算很先进技术而一直到现在仍广泛使用的超外差接收电路,它的超外差中频频率为460kHz,这个中频频率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用了,介于中国标准465kHz和美日现代标准455kHz之间。其第一电子管RCA-6A7为本振和混频,第二电子管RCA-6D6为中放,第三电子管RCA-75型为检波兼低放,第四电子管RCA-42型为甲类功放(也叫强放),另外还有一个RCA-80型的双二极电子管作为电源全波整流,全波整流后的电流被C24、L13和C23组成的Π型滤波网络滤波后给整机提供电子管的阳极高压电源,L13还标注了FIELD也就是磁场的意思,应该是L13是喇叭的励磁线圈同时兼做滤波电感,一举两得。电源变压器另有一组单独的绕组给各电子管的灯丝提供低压交流电源,所以除了整流管之外的所有的电子管均为旁热式阴极结构。其甲类功放的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为2W,最大输出功率4W。这个电路图上还给出了连接电唱机时的接线方法,当时电唱机也是很火的高级家用电器,因为电子管电路很贵所以当时很多电唱机只有唱盘唱头没有放大电路需要接收音机才能工作:

这个角度基本上能看到全部的5个电子管,其中有几个个头很大,这在上世纪30年代很普遍,到50年代后由于二战中军事技术的进步有些小信号电子管体积就小很多了:

电源变压器体积也很大,毕竟这东西虽小也有几十瓦的耗电功率,绝大部分功率都是被电子管的灯丝浪费掉了:

永不磨损永无噪音的大型空气双联可变电容是现在收音机爱好者的最爱,年代久远上面的灰尘和“包浆”很多:

这个角度能看到喇叭的一部分,喇叭上面还有一个变压器样子的东西,可能是输出变压器/滤波电感,根据电路图和喇叭的接线分析,这个喇叭应该是励磁喇叭,用一个直流电磁铁提供喇叭的磁场,早期永磁体的磁场强度不够只能用励磁线圈产生电磁场给喇叭用,这个电磁铁线圈同时就兼做电源的滤波电感,一举两得:

年代久远已经发黄的机内贴纸上有很多具体的产品参数:

那个时候厂家就已经会通过推销附件来赚钱了,这个彩色贴纸上说要得到最佳的接收效果就需要安装使用RCA公司的原装的特殊天线以及只用RCA的正宗原厂电子管。小狗听唱片的图案上写着“它主人的声音”,那个图案是美国Victor维克多公司的商标,Victor是世界最大的唱片公司,用小狗标志宣传其产品的声音逼真,狗子认为主人在唱机里面。Victor在1929年被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收购,那个标志也就成了RCA的商标图案,不仅用在唱机和唱片上也用在其收音机上。Victor在日本还有个分公司,后来就是大名鼎鼎的Japan Victor Company,简称JVC,中文翻译成日本胜利公司,这个公司发明了VHS家用录像机。

最后,通电试机,一开机频率面板上面的指示灯就亮起来,在黑暗的环境里很方便。电子管收音机需要一个预热过程,要一两分钟之后才会开始出声音。预热之后,果然很清晰地收到了中波广播,略有一点嗡嗡的底噪,应该是电源滤波电解电容老化所致:

也试了一下短波波段,因为没有好的天线,所以收台不多,但是确实是能收到短波电台,所以短波也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真正老古董!还能找到图,肯定是名机。

网友:
竟然还带个表

网友A:
商场公共播音的大喇叭也有个变压器,一直以为是放大作用,原来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场公共播音的大喇叭也有个变压器,一直以为是放大作用,原来是电感

商场公共播音喇叭上的真是变压器,不是电感。有线广播系统为了远距离传送效率用的是定压(高压)驱动方式,所以在喇叭上需要一个变压器进行阻抗和电压变换。

网友:
机器还原度可以让狗子听到主人的原音是认真的吗

网友:
可以进博物馆了吧

网友:
到现在还能正常工作确实很厉害
上面是中波,下面是短波
乍看以为是钟表

网友:
保存的不赖,好好收藏吧!

网友:
除了收藏,没有啥用处了

网友B:
快100年了  牛逼啊  中国那个时候有啥电子产品?

网友:
差不多100年了,竟然还能正常工作,难得一见。

网友:
电子古董级文物,建议清洁打理维护一下

网友:
这古董机子很不错值得收藏,照片中的喇叭有点像励磁喇叭但看不清楚,如果方便请楼主来一张喇叭特写。

网友:
将近一个世纪的东西了还保存这么好,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100年了  牛逼啊  中国那个时候有啥电子产品?

别妄自菲薄,查查苏氏兄弟1924年在上海成立的亚美无线电吧。

网友:
非常值得收藏,建议再收集一些易损配件备用,内部再打理打理

网友:
古董了,值得收藏。

网友:
古董机,还能正常使用.很不错,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