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这个闪迪闪存要搬2258xt板的话,要买那种2258xt料板,bga多少脚的

楼主(2022-11-21):
请教一下大神们,SanDisk 05147 256G这个闪迪闪存要搬2258xt板的话,要买那种2258xt料板,bga多少脚的,谢谢。

网友:
闪迪看编号看不出啥东西。需要上有量产工具的卡读id或者测试座也可以。知道id查一下对应的开卡工具(固件)。
想知道多少针,你吹下来看一下。
总之 闪迪颗粒能不能成看运气。我的一个闪迪标  60260  128g 成功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55-1-1.html

网友A:
颗粒吹下来 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颗粒吹下来 不就知道了。

吹下来需要植球吗?搬板怕焊不好

网友:
05开头的256G颗粒,搞不好是2CE锁片,58XT不知道能不能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下来需要植球吗?搬板怕焊不好

技术好拆下来锡球饱满平整可以不用植球,正常还是植球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