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7x17的itx主板如何改20pin电源为DC接口主板有预留

楼主(2022-11-21):
17x17的itx主板如何改20pin电源为DC接口主板有预留位置
直接上图,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感谢。
是否可以直接连20pin的 10脚或11脚的12v,然后短接16脚? 参考如下图三。

网友:
上个DC-ATX电源就可以呀

网友A:
弄个DC-ATX的小板子直接插上去完事。。。还是无损的。

网友:
DC-ATX小板也要大几十,楼主买来研究,然后发个贴,我们坐享其成。

网友B:
板子有预留12v电源口,跑跑线路看看补上零件能不能行

网友C:
你先测一下,开机状态下,dc接口有没有电压,有的话,直接短接启动线,焊上dc口,没有的话,需要看哪里断路了,加上电容电阻,一般问题不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测一下,开机状态下,dc接口有没有电压,有的话,直接短接启动线,焊上dc口,没有的话,需要看哪里断路 ...

开机状态下,DC口 是没有电压的。 可以基本确定需要加零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DC-ATX的小板子直接插上去完事。。。还是无损的。

如果是买DC-ATX的板子, 那就没必要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有预留12v电源口,跑跑线路看看补上零件能不能行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跑线路。。。。

网友:
自己改要先找原理图,不然不知道缺什么件。

网友:
或者对照同厂商系列主板,有时候就能猜出来,但是有风险

楼主:
是否可以直接连20pin的 10脚或11脚的12v,然后短接16脚? 参考如下图三。
这个方案,不知道有大神玩过吗?

网友:
楼主可以网上搜索参考一下“浅谈DC-ATX电源模块的制作”这篇文章,找找主板上的相应位置。

网友:
主板全图看一下,如果有dc12v直供的话,应该会有另外的mos管控制供电和5v转换

网友:
找原理图,不要不知道怎么补东西

网友:
3.3v5v板上应有转换电路。找不到则。。。。。。

网友:
17x17的itx主板如何改20pin电源为DC接口主板有预留

网友:
拼多多有看见魔改板子,12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测一下,开机状态下,dc接口有没有电压,有的话,直接短接启动线,焊上dc口,没有的话,需要看哪里断路 ...

明显不行。你没有看到哪里有二个保险没焊

网友:
多半会有大量的dc-dc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