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不起眼的万用表,上海孟德MT DMM105

楼主(2022-11-21):
单位的一个不起眼的万用表,好像废弃不用了,

就是这家伙

还是中外合资呢,看这个名牌感觉岁数不小呢

拆开居然是这样的,有意思了

这个质量可以么,不过有点毛病,显示不正常,压着就好了,估计是导电胶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三段式很特别

网友:
那个橡胶有点老了

网友:
三节杠的线路板,第一次见。卡扣式的液晶屏,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就是导电斑马橡胶条的问题。

网友:
酒精一擦,应该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用吗?

就是数变化的有点慢,等一会儿测量值才正确

网友:
电路板还是分开设计的有三块。

网友:
喜欢看这样的内部结构,感觉看着很养眼

网友:
中外合资,听起来不错

网友:
质量不错,用橡皮擦擦就好了。

网友:
清洗一下应该正常用

网友:
电路板有三块,还是硬核的,看着很养眼。

网友:
太老了,精度速度能跟上吗。

网友:
老古董万用表。

网友:
别具一格啊

网友:
这个真是第一次看到,显示效果是怎样的?几位半的?

网友:
做工,不错,老表

网友:
里面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