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拆修大众速腾定速巡航故障并保养清洗节气门

楼主(2022-11-21):
大众2013速腾,快10年的车了,国庆节上高速才发现定速巡航不能开启,郁闷了,硬着头皮踩了近2500KM的油门,那叫一个酸爽。过完节,查资料发现是个通病,左挡杆远光容易把定速巡航线压断。于是买了工具(15元包邮)拆方向盘。细节不多说,坛友可以去网上查。

第一次拆安全气囊,有点费劲:

方向盘拆前位置一定要拍个细部图,以便复位。

取下总成

不用拆开总成,边上有个小档块取下就能找到线,不出所料,断了一根。

修复过程就不多说了,找了一根软线加长接上,注意接头不要在原来的位,再用线束胶带将活动的地方缠一圈,并把挡片角切掉一点,以免后续卡断线。

一切搞好,装上线卡(注意:一定要仔细,我不小心把插针搞弯一根,装车后还是不行,导致二次拆车,才发现针搞弯了。

试车OK。顺便做了保养。

手动档,有两次等红灯熄火,并且今年油耗明显比前几年高。感觉节气门要清洗了(10W+公里,上次5W洗过一次)。顺便一起保养了。

用5053一查,确实负荷达到7.1%。

大众好保养,取下空虑,节气门就在下面,4颗镙丝。有点脏(每天短途,一天4-6趟 ,5公里/趟)。

直接买了一瓶5元的全顺清洗剂,直接喷。很干净,用纸巾再擦一下。看起来舒服多了。

试车5053一查,4.3% 好了。

顺便把空虑,空调一起换了(有2年了),前后对比。

机油,机虑还没换,过几天再换,因为天有点晚了。

下次给大家看看自制的抽油机。

补充内容 (2022-11-24 13:54):
在46楼有补充,这是大众定速巡航的设计缺陷,迟早会坏(远近光切换频率多少决定坏的早晚),把塑料切一个豁口,不卡线束就可以解决。

网友:
都这么搞,4S还不倒闭呀!

网友:
这老厉害了,数码之家渐渐地像汽车之家了。

网友:
这样搞4儿子不都得破产么???

网友A:
我的也是速腾,21年的,请教一下,买个什么样的诊断器呢,谢谢

网友:
诊断仪便宜的不好用,好用的不便宜,一般都要大几千的诊断仪

网友:
都用上检测仪了,修车老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速腾,21年的,请教一下,买个什么样的诊断器呢,谢谢

某宝查一下:大众5053线,  就可以了,一头是USB,一头插OBD,用笔记本安装配套的5053软件就可以了,以前买成98元,现在有新款。

网友:
蛮好的,以后保养车自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速腾,21年的,请教一下,买个什么样的诊断器呢,谢谢

一般折腾刷个隐藏 5053就够了。楼主用的就是vcds 用5053的线。

网友B:
节气门里面没擦一下?

网友:
技术可以,学习!

网友:
这是发动机负载么,为啥这么低。
我这车N挡怠速都31%,D挡40%左右

网友:
拆方向盘就是个仔细活,为了完好恢复原位,每步骤拍照,用MARK笔划线标记定位,然后就可以放心大胆拆!赞

网友:
动手能力就是强,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节气门里面没擦一下?

说的对,翻版下面也很脏。如果是有怠速阀的,怠速阀通道才是最脏的。有怠速阀的要着重清洗怠速阀及怠速通道。

网友:
厉害,比维修店做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气门里面没擦一下?

节气门是拆下来洗的,正反两面都洗了。

网友:
修车店倒闭,汽车之家没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