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旧物利用做个香薰炉

楼主(2022-11-21):
用到的材料:前几天拆的那个深井泵电机的底座、装那个启动电容的橡胶碗盖子(不锈钢的)、一个山寨led灯散热、螺母螺丝

这是那个底座,刚好有三只脚,稍微除了下锈。

这是那个盖子(先前没拍,开孔后才拍的。除了中间那两个不太规则的孔都是后来开的。)

以前捡的LED灯,拆下来的散热,有三个孔,铝箔贴上。周围开点孔。

把手材料

成品图!

网友:
废物利用的极致……

网友A:
这个香不是往下飘的吗?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
有创意,如果能打磨的再精致点更好

网友:
做个旧 让其有沧桑感

网友:
这个香炉很硬

网友:
好创意利用得好

网友:
打起架来,这东西比烟灰缸实用,绝对的打赢,并且绝对的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香不是往下飘的吗?

倒着烧,烧的快。

网友:
这个香炉分量十足

网友:
底座真合适。

网友:
盖子上的把手做一下防烫处理,香烧起来热量都是向上的,温度不会低。

网友:
谢谢分享,只要有想法,身边都是DIY材料

网友:
高手果然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