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动宽带的搭配的网络摄像头这么用其他网?

楼主(2022-11-21):
移动宽带的搭配的网络摄像头这么用其他网?
换个还是移动网就不能连接了,和移动宽带账号绑定的
又什么办法让他全网通用?

网友:
那破头子需要每月10块钱买他的云才能看回放,早点扔的货,有这些钱1年多就够买一台全网无限制的头子了

网友:
这个要看方案,可以拆开它一看究竟,看它的主芯片是什么,再看TF卡里面是否有特殊的格式和语句,一般来说TF卡里面可能会存储一些登录信息和日志信息,仔细查看一下。这样根据主控方案及保存的登录信息日志,就知道应该用哪个app,否则就只能下载某个智能家居app去绑定使用,但是要注册和付费。

网友:
只能申请解绑,或找厂家要并刷回原厂固件,没其他的方案

网友:
能不能刷机看看

网友:
找破解固件吧

网友A:
移动宽带还送摄像头?换个同移动的网都用不了,那意思还是独立于宽带网的网络连接?类似于电视?

网友:
移动最喜欢搞这种小手段,讨厌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宽带还送摄像头?换个同移动的网都用不了,那意思还是独立于宽带网的网络连接?类似于电视?{:0 ...

换个还是移动宽带的网都不能用,必须固定账号下的网络 才能用操蛋的操作

网友:
应该有全网通的固件,我家之前就用移动的盒子连的电信网

网友B:
这东西是不是得重新刷系统啊,会不会和IPTV一样啥啥都绑定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不是得重新刷系统啊,会不会和IPTV一样啥啥都绑定着

应该是的 连其他网络 哪怕也是移动的网也不行提示连接绑定宽带网络下使用

网友:
你换网络后有没有重新设置摄像头连接wifi

网友:
不进行破解就没有办法在其它方面使用

网友C:
移动的摄像头可以在其他人的移动网络中使用啊,没有绑定网络,但是有绑定用户,需要他解绑以后才可以使用
软件是和家亲
电信网络我么试过 不敢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的摄像头可以在其他人的移动网络中使用啊,没有绑定网络,但是有绑定用户,需要他解绑以后才可以使用
...

我这一样可以用电信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