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兴F7600T拆解 中兴F7600T 1.1 XG-PON天翼网关拆解

楼主(2022-11-21):
产品型号:ZXHN F7600T 1.1  WiFi属于AX3000
光猫 网络 - 无线设置 - 2.4G和5G无线基本设置(5G)- 增强型开关打开,信号更强,5G连接速度才有2400Mbps。
此猫个人使用体验,信号比红米的AX3000信号强,闲鱼现在100元左右包邮,但是现在不能破解不能改地区,如果能适应全国各地自动下发,估计价格会涨。

网友A:
看着做工还不 错,对无线要求不高的可以省个路由器

网友:
这无线硬件其实挺好 一般都是坑在驱动 导致它性能用起来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还不 错,对无线要求不高的可以省个路由器

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内存芯片是 SKhynix   韩国海力士的,  南亚易胜的英文字母是   Nanya elixir

网友:
对无线要求不高的可以省个路由器

楼主:
5G连接速度才有240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芯片是 SKhynix   韩国海力士的,  南亚易胜的英文字母是   Nanya elixir

已经改了

网友:
细节拍的真好

网友:
不知现在光猫带的双频无线还是不是鸡肋一样

网友C:
这个能当做路由器用吗?

网友:
我一般是到手改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当做路由器用吗?

只能当无线ap用(就是交换机)

网友:
支持WiFi6,看来挺新的

网友:
万兆好像要线路支持买之前还要问当地运营商是否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这网变居然是分离式的

网友:
这个买来当ap也是不错吧

网友:
为什么二手还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