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S 两串锂电替代万用表9V电池并TP5100串充实践

楼主(2022-11-21):
自从入了胜利的VC-990F,解决几块表的9V电池使用问题提到了日程原来做过1.5V升压,但自己的使用很不规律,自放电问题不能接受,最优方案还是锂电两串,并用两个废手机实验效果不错
现成的带充电的两串500--600mAh要1x,不值
PDD上找到不保好坏的652240,尺寸正好, 5个14.8包邮,看评价多数能用,说好实发6个组3个,赌了
回来一测都没电压呈饿死状,并一起充一晚全部复活,捡漏了~

下步要装起来,一种方案装进原6F22壳里,另一种热熔胶直接封起来,或装在合适的pvc/热缩管里。
另电芯保护可用电池原带的直接串联,也可用两串的保护板,实际使用都没问题

最后解决充电的问题
看TP5100挺合适,4块包邮入了个,后来才发现特别容易坏,就参照网上的方法和原设计进行了改造
增加尖峰吸收电路,尽量增大10uF电容,补齐原设计0.1uF电容,调整Rs使充电电流370mA,设定8.4v两串充电
激动的插上日电源,没看到烟花,15.6V也正常,成功

充电过程中电池两端有1Vpp的毛刺,不美~

有空结合12v电源给这个"6F22"专用充电器找件衣服

网友:
只要自放电低,这种小电流应用,内阻大点没有关系。

网友:
ip2326模块也可以

网友A:
我选两个tp4056串联哈哈

网友:
直接两个串起来方便,就是要同时双充口。也可以加双刀开关充电变成双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两个tp4056串联哈哈

5100好。电压要求挑剔了点

网友:
电源毛刺测量不是简单的点到输出上就行的。
TI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过这个,接地的方式有讲究,多数时候你测量到的毛刺都是偏大的。
我这个帖子上传了TI的手册《如何正确测试电源的纹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1641-1-1.html

网友B:
这种改装是不是要把开关放在电池电极线上好点,这样自放电更低

楼主:
涨见识~
查了下IP2326 USB 5V供电,带均衡更全面,但需与电池做到一起,自带充电的可用这种方案
关键PDD上木有,5100和4056倒不少

网友:
我也来学着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装是不是要把开关放在电池电极线上好点,这样自放电更低 ...

开关集成在表里了,好赖都是它了

网友:
其实用一个锂电+升压电路反倒简单,占用空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两个tp4056串联哈哈

有成品链接吧

网友:
锂电550mah,冲一次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C:
我也买了几块652240的电池,5.5/每节,充电选了半天,也是用了tp5100,就是改电流麻烦,小阻值的电阻太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几块652240的电池,5.5/每节,充电选了半天,也是用了tp5100,就是改电流麻烦,小阻值的电阻太难找 ...

我从充电宝的废板上拆的,能用的东东很多,果然是个宝

网友:
真是勤俭持家

网友:
我是用3个这种锂电池,使用小型插头串联,要充电时取下来每个单独充电(买的4056充电板,一年左右才充电一次,到是不麻烦)。

网友:
4WH容量,够用很久了。

网友:
我就是这样干的,其实挺耐用的,也不用搞充电电路,没电了拆下来充一次就行,两年200MAH串,用了快一年了,都没有充过,表也是经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