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品站来的樱桃CHERRY MX8.0键盘拆开看看

楼主(2022-11-21):
十一月初逛废品站收的给了10块钱拿了键盘还有个大麦盒子,按键全触发,几个键灯光有点问题,拆开看看吧,测好针脚对应的颜色,把所有轴体拆下来清洗润了下,拼多多买的灯珠因为疫情原因丢件一次,后来给补发了,买的灯珠是正贴的,针脚掰直就可以反贴,昨晚没事就组装起来吧,原按键有一个丢了,重新换了一套键帽,这个键帽透光性差了点,灯以后有时间再换吧,不得不说除了轴涩了点,这键盘做工真是精致,键盘底壳都是CNC铣出来的,背面标识忘了拍了,灯光调节是fn+f12,图有点多将就看吧

网友A:
黑轴的
游戏用不错
清洗干净了,跟新的一样
恭喜能点亮!!

网友B:
也想换键盘了可惜我们这个用机械键盘的少,废品站估计是找不到坏的机械键盘

网友C:
这工作量可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换键盘了可惜我们这个用机械键盘的少,废品站估计是找不到坏的机械键盘 ...

如果不想折腾,京东买个新的,想折腾的话鱼上大把的剪线,可以玩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作量可不小啊

那可不,其实如果不拆轴也行,强迫症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轴的
游戏用不错
清洗干净了,跟新的一样

谢谢,樱桃的黑轴普遍涩,还是茶轴舒服

网友:
血赚啊  挺好 的

网友:
剪线的找不到这么好的。

网友:
这个10元钱赚了

网友D:
这个键盘赚大了,热插拔,还是RGB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键盘赚大了,热插拔,还是RGB灯珠。

焊接轴,没有热插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轴,没有热插拔

那可以折腾成热插拔

网友E:
RGB的樱桃,不到10块钱,得羡慕死多少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RGB的樱桃,不到10块钱,得羡慕死多少人啊。

纯属运气,不能当饭吃,前几天还收了个小米的扫地机器人1代花了20回家加了个滤网就能工作了

楼主:
这个扫地机器人就暂时不拆了,电池尚可

网友:
可以,这个垃圾捡的真不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扫地机器人就暂时不拆了,电池尚可

血赚啊 这么多好东西

网友:
手艺不 错,换灯工作量可不小

网友:
还是全黑的好看,白色键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