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伙分享一个魔百合M301H的刷机过程和固件。

楼主(2022-11-21):
这几天关在家里,没事做,翻出家里尘封多年的盒子,准备看个世界杯。
魔百合M301H  cw版,就是创维代工版。
整体做工不错,支持5g和蓝牙。连接蓝牙耳机也不会打搅到老大。
海思3798芯片,1+8内存组合。

这个wifi模块非常重要,找固件的时候,要对比型号,刷错就没wifi和蓝牙了。
这个是R2001版,还有6228版,还有其他版本。

很多教程只说了短接c77,但是如何短接并没有说。
强刷其实是短接R72的左脚和C77的右脚,用镊子就很好操作。
1,把下载的固件复制到U盘,4个文件都要复制进去,以后刷机就直接按恢复按钮再按开机就能刷机
2,短接这两个触点。
3,按开机键,看到屏幕有信息后就拿开镊子或者看到led指示灯在闪烁了就拿开镊子。
大慨1-2分钟,刷成功会自动重启。

下了很多固件,有些固件会开机卡死在logo。
这个版本能正常使用。

内置的是讯联桌面,非常简洁,遥控器反应也快。

把这个直播软件设置为开机自启就可以方便老人看电视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vZM4tvRmgLT764Vie57hw
提取码:6666

网友:
没有这个盒子

网友:
这个固件近400M?

网友:
我的魔百合M301H  JL版

网友A:
M301H最不好刷了,搞坏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01H最不好刷了,搞坏N个了。

垫桌脚...

-=-=-=-=-=-=-=-=-=-=-=-=-=-=-

网友B:
楼主的贴子背景怎么换的啊?

网友:
已经准备了各种报错的图片素材准备上来发贴求助,没想到看到你的新鲜帖子,让我又燃起了希望
确实如你所说,很多教程没有讲短接C77的具体方法,我按照常规理解去短接,结果就是没有任何反应,通电开机会正常进入移动盒子的界面,就像没短接一样

网友C:
创维版的M301H好像很稀有啊,楼主你这个跟我有99%相似,包括一些丝印的内容,简直缘分呐
大概看一眼天线座的位置不同, wifi模块型号不同,楼主你说找固件要看wifi模块的型号,怎么个看法呢?我的不像你那个有屏蔽罩,我的直接就是裸在外面的,螃蟹芯片RTL8822BS,这个能不能刷你的包呢?在看到你这个帖子之前我准备了你图上的“1-魔百和M301H CW 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蓝牙语音遥控器通用)”,因为短接操作的问题一直没刷上,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等我试下回来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贴子背景怎么换的啊?

编辑器里面有背景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维版的M301H好像很稀有啊,楼主你这个跟我有没有99%相似,包括一些丝印的内容,简直缘分呐
大概看一眼天 ...

估计不行,要刷8822版,WIFI驱动不一样。试试看吧!只是WIFI不一样,应该不会变砖吧?至少我刷错了没变砖。哈哈

网友:
有个魔百合M301H  JL版  没有找到刷机包

网友:
还没动手,在麒麟网上几十种批次的主板对比图上也没找着跟我一模一样的

网友:
海思的cpu只要找到短接点就刷不死了,这个短接点还是第一次见,楼主厉害

网友:
按楼主短接C77的方法试了,无效,跟没短接一样直接进系统了

网友:
后来又成功了,结果是我方法错了,我只拷了update一 个文件进去,后来把4个文件一起拷进去,按楼主的C77大法就成功了,当时电视不小心被关了,没看到画面,但看到指示灯红绿交替了,等一会就好了
另外,我用的楼主提供的包,但是我们的wifi模块不同,刷完测试wifi和蓝牙都是正常的, wifi在没有天线(天线在外壳上,外壳不知道扔哪了)的情况下也能正常上网,速度还总凑合
第一次刷机成功后,再刷的话不用短接C77了,直接按Reset键就可以

网友:
创维版的M301H好像不常见,翻了翻家里的盒子,好象都不是。

网友(2023-01-11):
我有一个这样的机顶盒,wifi 组件是6222B,用楼主的固件刷机成功,全部正常。谢谢楼主!

网友:
可不可以自已提取固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