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流氓兔"豆浆机马达不转故障

楼主(2022-11-21):
九阳豆浆机用了两年多,突然电机就不转了,但是能够加热,网上查了一下说一般是电机坏了,拆开看看吧。

外观

电机在这里面

拆开来,黑呼呼的,难道电机烧了?

这里面也黑呼呼的

这里面更黑,感觉不像电机烧了呀

电机在这里,测了一下两个接线端子,不通,断路了

先拆出来吧,那个螺纹是左旋的

电机参数

另一边,拍照的时候发现了问题,这边碳刷还有好多,另一边看不到了

另一边的再来一张,已经看不到了,拿个铁丝压一压,再测下电机接线端,
有阻值了,看来电机没坏,应该是碳刷磨完了,接触不好,接上12伏试一下,
能转,看来的确是碳刷问题

X宝来一单,因为疫情原因,等了好久才到货,没搜到一模一样的,就买了这个接近的

原来的碳刷勾出来,剩下这一点了,弹簧压上去没什么力了,导至接触不良
旁边有点像U形的就是压碳刷的弹簧,现在买的这个后面的弹簧用不上,去掉,
然后把线和原来的焊在一起,完工,装回去,试了一下,效果很好。现在想来
那些黑呼呼的应该是碳刷磨掉后的碳粉。

完。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只粉碎不加热?早期加热的我有个,清洗尤其是那个加热环真难弄,用了几次就吃灰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恭喜  成功修复

网友:
厉害啊  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B:
碳刷没了220V不转接12V能转是什么原理

网友:
直流电机哦
120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刷没了220V不转接12V能转是什么原理

敲黑板:"拿个铁丝压一压"

网友:
我家那料理机,买来用了两次,现在被小家伙摔碎杯体了,不知道有没得配

网友C:
我朋友让我帮忙问问,那两个耳朵是干嘛的

网友:
永磁直流的是容易磨损碳刷

网友D:
九阳豆浆机我也有一个,全自动带预约和加热功能的,图新鲜买的,用了不够一个月吃灰,整的豆浆远比街边的难吃。

网友:
整的豆浆远比街边的难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让我帮忙问问,那两个耳朵是干嘛的

这个是用来操纵前进后退转向的

网友:
整的豆浆远比街边的难吃

听说自己磨豆浆就是不如街头的好吃,包括自己买面包机也是酱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九阳豆浆机我也有一个,全自动带预约和加热功能的,图新鲜买的,用了不够一个月吃灰,整的豆浆远比街边的难 ...

是不是配料没搞好呀,自己做时,除了豆子外,加一些花生米、核桃仁、红枣等,口感很好呀,还是比街上的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只粉碎不加热?早期加热的我有个,清洗尤其是那个加热环真难弄,用了几次就吃灰了。 ...

要想想去店里一杯豆浆都要2元。。主要就是清洗麻烦,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我经常磨豆浆。。结果小孩还是略黑。。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又能继续用了

网友:
我还以为你会换个电机,没想到直接换了个碳刷,学习了

网友:
偶尔喝一次自己做的豆浆还是很浓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