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吉选牌的有线鼠标

楼主(2022-11-21):
买的时候好像20来块钱,中间滚轮不大好用了,拆了,一个螺丝,上面卡扣,中间带着一块配重块。

网友A:
那些孔像极了俺早年用小刀钻的。。

网友:
山寨风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孔像极了俺早年用小刀钻的。。

锥形的,边上还有毛刺,哈哈哈

网友:
清潔下 還能用

网友:
还有一个电解电容,好评。一直对四根鼠标线的定义耿耿于怀。并不全是绿C桔D白V兰G。

网友:
这种质量,我最多给5元。

网友:
很简单的不值20元

网友:
做工质量一般价格不便宜

网友:
算不得山寨,普通国产低端货,五块,不能再多了,故障是滚轮编码器

网友:
一看电路板就想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