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接头

楼主(2022-11-21):
请教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接头,这是纽曼启动宝上的接头说是新型号接头。已经确认这不是EC5或EC8接头,EC5接头外圈是直角的这个刚好反过来。

网友:
航模电源接头吧

网友A:
纽曼专用的吧,不知道是不是标准插头。

网友:
防反接的电源插头

网友:
启动宝专用插头,可以过瞬时大电流

网友:
航模的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曼专用的吧,不知道是不是标准插头。

现在想利用启动宝做点焊机的电源,这个插头买不到。

网友:
买不到这换常规插头,这个留着做转接

网友:
型号不重要,用在有极性的大电流场所,得公母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