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白问题不喜勿喷)加装SSD后的盘符问题.........

楼主(2022-11-21):
老电脑加装一块SSD作系统盘,保留原来的机械盘。
原来机械盘是C:,D:,E:
新SSD当然是C:,原来的盘符相应变成D:,E:,F:
但是现在的D:E:跟原来D:E:就不是一回事了,感觉有点......
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是不管它?还是把现在的D:改成F?
(有说SSD不耐操,所以还想保留原来机械盘上的系统。)
谢谢。另外,如果在SSD系统里删除D:(原来机械盘的C:)。机械盘还能启动不?

网友:
根据个人习惯 ,没有影响

网友:
进入SSD的系统,在磁盘管理里面把原来的C改成F(或者不用这个盘的话,删除盘符也行),D、E改回原来的盘。

网友:
去磁盘管理里面把盘符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
小白TX,当时用固态做系统就应该只挂一个盘,重启后再挂盘就顺序,不然就你现在这样,当然现在也可以改盘符,前提是没有占用系统资源,点击此电脑右键-管理-磁盘管理。

网友A:
见过小白加装固盘,固盘插在SATA2.0的接口,原来的机械硬盘还是在SATA3.0的接口,然后装了系统,还改了盘符,起先用用倒也没事,后来就是发现Ghost恢复老是弄乱盘符,或者找不到备份,或者有时候开机要等很久,屏幕只有一个减号闪呀闪

网友:
如果没有软件或其他存储目录安装在DE盘,改就改了不影响。想要回原来的可以在磁盘管理里重新分配一下盘符。

网友:
一个物理盘一个符就行了,分区这事情现在似乎没啥必要

网友:
用dg把机械硬盘第一个盘隐藏。需要用的时候再恢复。这样盘符和系统问题都能解决。只是机械硬盘第一个分区平时不用

网友:
在磁盘管理里重新分配一下盘符

网友:
在注册表里面改一下即可

网友:
改盘符即可

网友:
习惯一下就好!无非就是原来的D变E、E变F而已!
删除原硬盘的系统分区肯定不能再用原硬盘启动了。

网友:
磁盘管理里重新分配一下盘符

网友:
吧原C盘隐藏起来。

网友:
系统磁盘管理工具里可以修改盘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小白加装固盘,固盘插在SATA2.0的接口,原来的机械硬盘还是在SATA3.0的接口,然后装了系统,还改了盘符 ...

还小白。。接SATA2走IDE。。有些帮人组装电脑都是这种,Ahci都不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