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爱车在线车联网盒子,汽车OBD盒子拆解,带落锁提醒

楼主(2022-11-21):
主板做工比较简单,只从OBD取12v,不走协议,一颗MCU。
麦克风用来感测门窗关闭情况。
中间为SIM卡槽,microUSB是给通讯模块升级用的。
背面是一片广和通Fibocom G510通讯模块及天线。
有基站定位,无Gps。可现实车辆电压。
可以提醒车辆启动、车窗是否关闭、是否落锁等。
由于是经验算法,并不适合所有车辆,一般遥控钥匙的车可以使用。
还有一款是GPS定位的。功能一样。

网友A:
这意思是不接ODB,直接接个12V也能用?虽然不影响原电路,但感觉这种带的功能应该不怎么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是不接ODB,直接接个12V也能用?虽然不影响原电路,但感觉这种带的功能应该不怎么好用吧?{:0 ...

就是一套逻辑算法,不读电脑确实不大精准,但是就是正常的熄火,关门,落锁,这样操作的话,微信会推送已熄火落锁。

网友:
感觉里面不错

网友B:
实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是不接ODB,直接接个12V也能用?虽然不影响原电路,但感觉这种带的功能应该不怎么好用吧?{:0 ...

直接接电源,好像获取不机车的总线数据。功能和检测全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效果怎么样

正常开车还是挺准确的,强迫症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效果怎么样

正常开还是挺准确的,强迫症福音。

网友:
强迫症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