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电动卷闸门控制器

楼主(2022-11-21):
早上起来家里的电动卷闸门打不开了指示灯是亮的,按键时指示灯黑一下再亮这是带不起负载啊,遥控也打不开。前几天也有这种现象,拔掉插头重新插上就可以了。于是拔掉插头重新插上还是不行。这个控制器里面的电池有两年多了早就不存电坏了的,现在一直靠市电开门的。现在看来是控制器带不起负载了,拆下来打开准备修一下。
打开是开关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是3845的,电池是两个12v5a的串联24v的,再插上电准备测量一下电源,听到里面吱吱的响,测主输出31v,应该是虚的带不起负载的,测主电容310几v没问题,再测3845第7脚电压8.1v不正常,测第8脚5v基准才1.2v不正常,根据以往经验3845第7脚电压低应该是该脚的电容失效了,拆下电容测量100uf的只有49uf了,于是换新电容上电这下不吱吱响了。再测3845第7脚电压14.2v正常了,测第8脚5v也正常了。主输出31.9正常。随便买新电池装上测试开关门一切正常!

网友:
这电动门挺好的,还有备用电池,停电了,起码不用手动来开门,电池倒是不用买新的,直接去废品站买两个旧的二手电动车电池(能用的那种),也能凑合用,要是废了的话,去修电动车那里,拿旧电池加10块钱,去跟人家换一块能用的旧电池就行了,这样比较划算

网友:
手到病除,不错不错。不过我家的卷闸门控制器是变压器供电的的,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这修理思路真的很清晰啊,简直就是轻车熟路。

网友:
质量算不错了,还能再战

网友:
停电也能用的电动门

网友:
辛苦楼主卷闸门修复分享

网友:
高手就是出手不凡,稳准狠,不过开关电源的控制器很少见,多是铁芯变压器的,可能变压器耐用些

网友:
有后备电池,停电也能开门,不错

网友A:
后备电源就两个12V的小电瓶,是直接给电机供电还是逆变升压后给电机供电?

网友:
高手就是出手不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备电源就两个12V的小电瓶,是直接给电机供电还是逆变升压后给电机供电? ...

不用逆变,电机是直流24v的

网友:
手到病除,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