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德国万元级螺杆泵拆解:BrinkMann Pumps BFS348

楼主(2022-11-21):
分享一下德国螺杆泵Brinkmann 内芯是陶瓷的

网友:
陶瓷的耐磨

网友:
分明是3根钻头

网友:
看不懂,不讲解一下原理?3根丝杠相互交合就可以把水打的很高?666

网友:
见过冷库用的螺杆压缩机大修,里头就两根螺杆,原理好理解就是齿轮泵的斜齿轮的变形, 三根的没有见过。

网友:
三螺杆泵,中间主杆,两边从动杆,利用螺杆旋转,主杆和从杆互相间隙抽油

网友:
这玩意比较精密

网友:
看似粗苯实则精细

网友(2024-07-25):
没见过实际的,看看长点见识吧!!

网友:
卖废铁可以,每斤500克。看起来和3根钻头一样

网友:
轴承陶瓷的吧?以前公司生产设备,进口的电机,几十千瓦的那种,轴承就是陶瓷的,连润滑脂都要加专用的润滑脂,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