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UNT400B机顶盒拆解,处理器过热求助。

楼主(2022-11-21):
这个盒子,以前当电视盒用,放一会就开始死机,一直也找不到毛病在那儿。。
后来刷了神雕大佬的Ubuntu系统之后,可以看温度了,,我一看,妈呀 开机八十多,运行一会稳定在116到118之间。。
这块水泥散热片拆不动,,非常烫手,,手按上去,可以烫伤那种,一百多度,我觉得应该是真实温度。
那么问题来了。。这块华为的3798mv100,,有这么热吗?4核A7处理器,这个是不是我的cpu有问题,漏电,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
但是它做服务器用,不高温的情况下,,功能都能正常用。。
我看别人的盒子才60多度。。

楼主:
另外给大伙看个牛b图,,我一直以为是白色自然会变黄。。。
然后这个盒子以前是雪白的。。。
大家看看现在颜色。

只有IO接口这一边是正常的白色。

楼主:
二个问题。。。。1:这个水泥一般怎么拆,,CPU都烧了120了,,这块水泥掰起来,纹丝不动。。
2:这个CPU是不是有问题的CPU,还是说4核A7都这么热。

网友A:
先排除发热的CPU周边阻容元件有否发热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发热的CPU周边阻容元件有否发热和短路

其他元件短路,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嘛?目前正常使用看不出问题。。

楼主:
这是运行了一会的温度。

网友B:
热风枪上,换块带风扇的散热片

网友C:
先加个散热器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上,换块带风扇的散热片

那会不会把芯片都给干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加个散热器看看效果。

之前我的机箱顶部有风扇,我把他丢在机箱上面。。
有风扇确实温度好些。。90多度。。

网友D:
是不是散热片跟芯片导热变差?

网友E:
是不是软件没刷对,不支持。

网友F:
粘一块铝片上去

网友G:
机器不满载,发热就这么大了,肯定废了,硬件问题,无解了,不排除是供电异常导致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买的烽火网络播放器,就因为用一会儿就过热死机,后来我直接开壳挖洞装上电脑CPU的散热器,温度就降下来了,再也不过热死机了。我曾在老站发帖过....

网友:
壳子上开孔加个散热器,这个壳很多是烤黄的,我这边有好些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散热片跟芯片导热变差?

应该不是,散热片贼热,可以烫的手起泡,,不过好像就是散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软件没刷对,不支持。

应该不是,按这个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粘一块铝片上去

这个水泥散热,应该功能还是有的。。。能摸到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器不满载,发热就这么大了,肯定废了,硬件问题,无解了,不排除是供电异常导致的问题 ...

是的,我感觉也是硬件个体的问题,之前一直没有发现。你在换个我认同,有可能是给cpu供电的电压过高。导致异常发热。。我也很惊讶arm的体质。。120°的发热,芯片一直没烧毁,虽然开到几个小时, 机器就会死机。这种排查是不是可以先从到cpu的供电,量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