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收发器问题,是不是要同时更换一对呢

楼主(2022-11-21):
接入后 所有灯都亮 无法上网 重新拔插后 左上角的灯不亮 上网正常 过一会灯又全亮 断网 应该是收发器坏了

然后更换了 上图的这个 还是不行 是不是要更换一对呢? 2边都要更换?

网友:
不需要的吧,,,这玩意就是个单纯的光电转换。。。

网友A:
你上面的是单模单纤的收发器B端,要配合A端来使用。下面的是双纤的收发器,肯定不配套的。
一般来说,单纤的只要A-B配对使用即可,有时候不同品牌的确实对光功要求不一样,或者其他原因,没法使用。成对换掉是最好的。

网友B:
要配套的,上面单纤下面上双纤肯定不行,另外单模多模也要一致。
另外你这种情况查查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可能是电源不稳或者内部电源转换不稳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配套的,上面单纤下面上双纤肯定不行,另外单模多模也要一致。
另外你这种情况查查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可 ...

+1,我记得当年很多这种通病,都是换电源模块就OK了...

网友:
电源可能性大,单纤和双纤不知怎么换得了,还有单模、多模也不行。

网友:
你换的百兆收发器需双纤,一收一发,旧的是收发一起,都不匹配

网友C:
单纤和双纤是不能通用的。但换单个是可以了。最好换一对。

网友:
看波长,看单芯还是双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配套的,上面单纤下面上双纤肯定不行,另外单模多模也要一致。
另外你这种情况查查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可 ...

已更换电源模块,使用正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是单模单纤的收发器B端,要配合A端来使用。下面的是双纤的收发器,肯定不配套的。
一般来说,单纤 ...

感谢!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纤和双纤是不能通用的。但换单个是可以了。最好换一对。

感谢!学到知识了!

网友:
最好一对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