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充电灯泡拆开想装个开关

楼主(2022-11-21):
这种灯炮我以前改了一个,家里老人当手电用。挺好的,老人喜欢用这个灯泡当手电。
问题是它的开关对老人不友好,三档,按起来不方便,且不好按。
之前改的就是用一个拔动开关,改过后就没保护了。

网友:
这个灯泡用途广泛

网友A:
我建议灯头上加一截PVC管,就真的可以当手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灯头上加一截PVC管,就真的可以当手电了

老人喜欢这种泛光,不喜欢手电的点光。家里手电多哟。

网友B:
把控制板拆了,上带保护的TP4056充电模块板,开关接放电端口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控制板拆了,上带保护的TP4056充电模块板,开关接放电端口线上

换充电板成本又弄高了,直接跳过它的开关,加个拔动开关就行了。不需要保护,不亮了就充电。如果饿死了就换个电池。

网友:
这灯我有一个,十几个灯珠都是并联的,亮度是没有问题,开灯非常亮,大范围照明很舒服,就是电池不耐用,电池搞不了半小时就没有电了。太伤电池了。后来动手搞了两个电池并联,上4056,结果也是没有什么改善。再后来就不玩了。太费电池了,把灯板拆下来,其他都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充电板成本又弄高了,直接跳过它的开关,加个拔动开关就行了。不需要保护,不亮了就充电。如果饿死了就 ...

简单粗暴,但是效果好,适合老人使用。

网友:
按5楼坛友回复的改成4056小板就可以

网友:
那么大的空间,放个手机电池也不错哦

网友:
这个不聚光 就是个灯泡

网友:
以前买了个充电灯泡,现在吃灰

网友:
这种不好拿手上吧?不如老式虎牌好用呢,开关在侧面用着方便

网友:
可以装开关

网友C:
好像有人改过手电三档直接变成一档的,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

网友:
加个不带自锁的常闭开关,要关灯就按下断电

网友D:
十几块贵了点,我们一般一块钱买来换大电池。放心加开关,不会过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几块贵了点,我们一般一块钱买来换大电池。放心加开关,不会过放的

库存充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人改过手电三档直接变成一档的,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他这个按的在顶上,对老人不友好,我改开关会放在侧面,最方便操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