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900V22D机顶盒扩容刷机

楼主(2022-11-21):
某鱼55块入手的E900V22D为例,2GB LPDDR4,8GB EMMC,RTL8762BTV 蓝牙5.0,无Wifi、百兆有线,已知可刷安卓、Armbian、EmuELEC、CoreELEC、OpenWRT,下面开拆。

外包装即是快递盒,绿色环保好理念

网友:
是64gb吧,好手艺

网友:
楼主高手,这个能刷点心云吗?

网友:
扩容完干嘛 刷游戏机系统吗

网友A:
22D应该是不带wifi的吧?自己后加的?
另emmc更换为64G,
能把EmuELEC直接刷到emmc吗?无需用U盘或者TF卡刷EmuELEC?

网友:
再把WiFi改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8G改6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D应该是不带wifi的吧?自己后加的?
另emmc更换为64G,
能把EmuELEC直接刷到emmc吗?无需用U盘或者TF卡刷 ...

这个是可以的,具体方式很少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那可能是应用分区复制的方法。

网友B:
扩个22d云南融合版死活不成功,卡开机画面,找了无数线刷包就是不进桌面,换了闪存也不行

网友:
现在懒得刷机了 只看iptv就够了

楼主(2023-01-03):
引用 网友B:
扩个22d云南融合版死活不成功,卡开机画面,找了无数线刷包就是不进桌面,换了闪存也不行 ...

刷机包不对,多找几个刷机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D应该是不带wifi的吧?自己后加的?
另emmc更换为64G,
能把EmuELEC直接刷到emmc吗?无需用U盘或者TF卡刷 ...

可以自己改加WIFI和蓝牙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扩个22d云南融合版死活不成功,卡开机画面,找了无数线刷包就是不进桌面,换了闪存也不行 ...

我有几个晶晨盒子也是这样,换完emmc开机定屏。怎么搞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晶晨盒子也是这样,换完emmc开机定屏。怎么搞都不好。

不要用闪迪的

网友C:
你的搞好了吗?我有几个盒子没换emmc,还可以刷进去,不正常,我感觉还是包不对。盒子是山东unt402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搞好了吗?我有几个盒子没换emmc,还可以刷进去,不正常,我感觉还是包不对。盒子是山东unt402a ...

早弄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弄好了

怎么弄好的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好的说说?

找对包换好闪存

网友(2023-02-07):
直接芯片换好用线刷吗?用不用备份分区什么的呢?

网友:
我也有几个311-1的机器  刷了22C固件   重启 定屏 换了无数次EMMC都不行  最后换了运存 解决了
游戏机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电视系统不行  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