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找事修个手电筒

楼主(2022-11-21):
混这个论坛的是不是都有这个毛病,看见能修的或者不好的就想改改修修呀。这不,看到这个一直吃灰的手电筒就想下手整整它。
纯属没事找事,所以,说不值得修的,说不如这,不如那的朋友请绕道免开尊口

吃灰好久的手电筒

全部家当

这个主角得多几个镜头

不知道是不是过充的问题

这边也变形了

这下边还有裂口

这痕迹不知道怎么弄的,是不是安装工人的烙铁碰着它了

就这个面还正常点

开关,8X8的吧,电流稍大点,3个小灯珠应该能胜任

按钮帽老化变色

这张照片看着板子好像是透明的,跟底色太像了

充电板背面

充电板正面

阻容电路,这电路倒是质量过关,把电池充坏它也没坏

滑动插头

灰,吃灰时间长的见证

反光杯

塑料的

装饰圈和固定环

壳子两半儿式的

灯珠和限流电阻全部阵亡

灯珠板子

备用灯珠

草帽,0.5W

装前测试

三颗都亮正常

换上灯珠

找限流电阻,

最小的也有12欧,有点大,才30多ma,每颗灯珠才0.11瓦,不过,亮度还行,家用足够了,功率小点充一次用的时间长点。

线路接好

换锂电,只要烙铁功率大,锂电很容易焊接的

上锡容易

加保护板

这里有加强筋,去掉,锂电斜着放这里,卡得很紧,不用专门固定

两边壳子一夹正好,从上边看一下,空间足够

给电池和保护板穿上新衣服

还原的时候发现反光罩前边的玻璃或塑料板不见了,也忘是原来就没有还是拆开的时候弄丢了,反正是到处找不到了。做一个亚克力的。

有工具好干活

剪的时候有裂纹了,但没多大关系,前边固定圈会把裂纹遮掩起来

不太圆,在里边看不到

改个充电器头,好给它充电。
参考这里---拆个USB降压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7277-1-1.html

这种头好找配套的母座

右边就是充电座

还原过程略过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看板子应该是雅格手电,我也有个类似的塑料手电灯珠比你的好点,想改锂电但没充电板,我在考虑要不要想你一样直接弄DC口算了,反正自己用也有改DC输出的充电宝板子

网友:
确实是没事就喜欢穷折腾,折腾花的时间精力换成劳动赚钱,或许可以买好多个现成的了,但是乐趣和成就感是买不来的

网友:
没事的时候我也喜欢拆拆修修,拆了先评估下值不值得修

网友:
图的是折腾的乐趣和成就感,我也有这毛病。

网友:
不是应该塞一块4056还带保护的模块到里面嘛。。。

网友A:
充电板是省下了,万一用错充电器就烟花了
充电板又不贵,一元一片,还是c口,还带保护板的

网友:
我也是看见啥都想拆,尤其是手机,被我拆坏的有五六个了

网友:
楼主太执着了,修的钱,都能买一新的18650变焦手电了

网友:
怀孕了,哈哈哈

网友:
摄像头支架妙用

网友:
天哪!这电池都被撑开了!
楼主不是在修电筒,是在造一个电筒!升级改造!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坏了换锂电池耐用多了。

网友:
这个也修啊

网友B:
调小串联R就完美了

网友:
这是什么电池,几V的几A的。家里也有一个。坏了。看不懂不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是省下了,万一用错充电器就烟花了
充电板又不贵,一元一片,还是c口,还带保护板的
...

果然是抬杠坛

楼主:
没看到前边说明吗,让你绕道,免开尊口。有言在先,你还乱说,谁抬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小串联R就完美了

报歉,我现在养成毛病了看不了长贴了唰唰翻到底,闹了不少笑话

网友:
这东东我有好几个,想修,因为电池不好找,放弃了。
这下知道要改锂电了,有空儿也自己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