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老5家买的typc头能接成快充线吗

楼主(2022-11-21):
想做c. To.  c的线,是不是找到cc接根线就行,,有买过的吗

网友:
是的 字数补丁

楼主:
有买过的吗,是不是黑色电阻上面并行焊点是cc点,想确认一下。。老5家没淘宝群,,只有qq群好像。

网友:
这是usb3.0的头,空焊盘里没有cc接口。不过电阻的一端是链接 着cc脚的
你说的三根线接法,只适用于pd协议,其余快充协议均不支持。另外插头不含芯片,所以无论用多粗的线,充电器只认最大3a电流

网友:
我买过了,最笨的办法是两根1.5m的线直接按颜色对接,这样你就有一根3米长的CC线啦。
如果你要接头子的话,你接GND、VCC和CC这三根就可以了,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头子哪个是CC线,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
我做的C T C的OTG线,需要5.1K电阻对地。

楼主:
我记得是支持快充的,,人家在评论区有,,现在东西不卖了,,评论区不显示,,当时没记下来。

网友:
不支持5A快充。。。。。。。。

网友(2024-06-05):
应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