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p4056充电板换tp4056 2204X

楼主(2022-11-21):
tp4056充电板换tp4056  2204X,用热风枪320度直接吹焊下原来的4056再换上tp4056  2204将18650锂电池反接灯不亮 但不会烧坏,正接后一切正常,将一个反接后坏的4056充电板换为tp4056  2204X后充电板好了,证明其它原件没有问题。反接坏的朋友换一个4056就可以了。

网友A:
意思是4056也可以防反接了吗

网友:
这个就是防电池接反的4056芯片?

网友:
手动防反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4056也可以防反接了吗

4056ES 一直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56ES 一直都可以啊

感觉线性充电发热太大了一直没大关注

网友C:
tp4056好像反接就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056好像反接就烧吧

要4056X.防反接。

网友:
楼主两个4056板做的18650座充?

网友:
将18650锂电池反接灯不亮 但不会烧坏

网友:
手里几个TP4056的充电器都改成IP2312的了,电流可调。

网友:
可玩性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