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洪铭S-800-24v电源噪音大就拆开看看

楼主(2022-11-21):
铝合金的外壳很厚 800w的体积很大

内部做工好像不错

反面一个零件也没有

不知道怎么的图片上传不了

楼主:
电感的3个脚都是松的居然还能用,带感有个2脚是并联的吗?反面看不出来
电源的小板也是歪的

网友:
是不是摔得??

网友:
补焊了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都是虚焊呀!

网友:
竟然还有两根飞线,赶紧补焊吧

网友:
800W,功率还真高

网友:
做个一般,感觉有点虚标

网友:
头次见到2磁环叠加饶制电感,应该换1个更粗的磁环。

网友:
噪音大的原因是虚焊导致的吗

网友:
上下都有一根飞线,这设计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