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第一次给西铁城手表更换电池(Citizen 1102)

楼主(2022-11-21):
在美国带过来一个西铁城男表,1-2年电池就没有电了,在表店换一个电池,收80元,再次没有电,停用,最近又翻出来了,看看后盖,无撬缝,无凹槽,无处下牙,问淘宝客服,直接推荐套装,买回来直接撬,不费力,一次成功。(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这种机芯便宜的很,拆开金属盖板里面是塑料齿轮

网友:
我的手表电池从来都是自己换的,没有去店铺换过。

网友A:
后盖你怎么弄回去的?

网友:
后盖里面没有密封的胶圈吗?

网友:
第一次给西铁城手表更换电池(Citizen 1102)

网友:
没隙缝的都是撬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电池不便宜

网友:
金属盖板里面是塑料齿轮

网友:
这个还好,不知道卡西欧太阳能手表的充电电池好换吗?

网友:
我给朋友换过一次,用一字加锤子敲后盖拆的额!  然后去电池的时候直接把秒针弄掉了

网友B:
西铁城光动能充电电池我换过,还行,工具20,电池4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铁城光动能充电电池我换过,还行,工具20,电池4块。

充电电池那么便宜吗,我买50多

网友:
我的光动能西铁城的已经十几年了,没事就晒太阳充电

网友:
西铁城还是买光动能的好用!好的充电电池一般5~8年没问题

网友:
应该有一个隐藏的缺口吧

网友:
秒轮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你怎么弄回去的?

直接手压,不费多大的劲,感觉有个凹槽,压过凹槽,之后就无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