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酷冷至尊HAF 700评测:17个风扇实现无死角风道

楼主(2022-11-21):
一、前言:酷冷推出全新HAF 700 机箱中的“青春版”旗舰
此前我们快科技曾评测过酷冷至尊HAF 700 EVO,可以说是酷冷最顶级的机箱了,将散热、灯效、扩展等各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现在,我们又收到了来自它的“青春版”——酷冷至尊HAF 700。
酷冷至尊HAF 700作为HAF 700 EVO旗舰机箱的后续产品,它的设计理念是为了给玩家提供极致但相对实惠的散热效能体验,将价格从2999元打到1999元,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散热、扩展性等方面的设计。
虽然酷冷至尊HAF 700的定位比酷冷至尊HAF 700 EVO要低一档,但放在市面上,它依然可以说是散热效能最强、旗舰级别的机箱。
酷冷至尊在HAF 700中加入了大量免工具安装设计,可便于DIY玩家在装机时无需螺丝也能完成装机体验,电源、显卡等都可以徒手完成安装。
机身是由散热舱、整线槽、旋转式硬盘架、电源舱等等多种分工型内舱所组成的多舱式机身架构,这样的好处非常明显,便于整理,还带来了极佳的散热效果。
说到散热,酷冷至尊HAF 700在前面板标配了最新200mm ARGB定制风扇,可带来更大风量、更强的通风散热效能。
再加上机内可装入15个120mm风扇(顶部6个+侧面4个+后部2个+底部3个)、360mm双水冷排、480mm水冷排,市面上各种高规格的水冷风扇都能轻松安装。
再算上前置的两个200mm风扇,酷冷至尊可装入17个风扇!轻松实现上下前后无死角风道。
下图为酷冷至尊HAF 700的机箱参数:
二、外观:内部空间充足 定制200mm高性能风扇瞩目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外包装,体积很庞大,尺寸为780×399×725mm,约有半人的高度,重约23.6kg。需要先把正面反面的白色卡扣取出,才能取出机箱。
考虑到体积问题,笔者建议在安装过程中两个人一起抬出。
打开包装后,可以从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泡沫凹槽处看到透明盒子,放置了螺丝、扎带等装机需要用到的工具。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可以视为HAF 700 EVO的青春版,在造型设计上两者都同属本源,右侧使用了钢化玻璃。
这款机箱包含凸起部分,尺寸就达到了666×291×626mm,净重19.6kg,也着实很“重量级”。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将左侧的盖板做了开孔处理,可提供更大的进气量,这点与一般左侧全封闭式的盖板不同。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前面板和顶部都使用了冲孔网,在进气量自然是无需担心的。
最特色的还是前面板的200mm的HAF专属高性能的200mm SickleFlow ARGB高性能风扇,比成人的一只手掌还要大一圈。
这款定制风扇能带来更大的风量、更小的噪音,可以为机箱内部源源不断输入新鲜的空气。
当然,因为是“青春版”,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前面板没有HAF 700 EVO的LED屏幕。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前面板左边中间,从上到下依次为重启键、电源开关键、3.5mm音频输出接口、3.5mm音频输入接口。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前面板右边中间带有4个USB Type-C 3.2 Gen 1、1个USB Type-C 3.2 Gen 2,可满足DIY玩家在使用过程中高速传输的需求。
酷冷至尊HAF 700后部一览,搭载了2个SickleFlow 120 ARGB风扇。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后部下半部分一览,尤其PCIe卡槽也做了无螺丝处理,只需要按一下即可弹出挡板。
在完成显卡安装后,直接将卡板按回去即可。
如果想要卸下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左右两侧的盖板,需要先将顶板向后滑动卸下,然后两侧的盖板稍一用力,就可以拆下来了,在整个过程中并不需要螺丝。
当然顶板也是可以拆下来的,如果DIY玩家想要安装风扇/水冷也是非常方便,可以装完之后在固定上去。
拆开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左侧钢化玻璃后,也可以看到内部空间非常充足,主板可支持ITX/M-ATX/ATX/E-ATX多个板型。
在风扇安装上非常自由,除了前后面板自带的风扇,DIY玩家可在主板位右侧、底部、顶部都可以放入风扇。
其中顶部可装入6个120mm风扇/2个200mm风扇/3个140mm风扇,或是2个360mm/1个420mm水冷排;
底部可以安装3个120/140mm的风扇;1个360mm/420水冷排;
主板位侧面可以安装4个120mm/3个140mm风扇、1个360mm/420mm/480mm水冷排。
可调整式冷排支架,自带1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底部位置,可安装3个120/140mm的风扇;1个360mm/420水冷排,可调节角度。
要拿下来也很简单,左边的有个门栓结构,扭动90度即可完成解锁。
200mm SickleFlow ARGB高性能风扇细节。
120mm SickleFlow ARGB高性能风扇细节。
拆下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右侧的盖板,这边的理线空间厚度可达90~101mm,比起一般的机箱还是要更自由一些的。
这边区域大致可区分三个部分:左边1/3是3个硬盘支架,可以装入2.5寸/3.5寸的硬盘。
中间1/3是理线挡板,如果觉得装机时内部空间不够美观,可以使用这个遮挡起来。
这俩区域都使用了免工具门栓结构设计,只需一拧就可以拆装。
右侧1/3中间部分是旋转式免工具硬盘架,直接捏着底部往外推就可以取出了。
底部是电源仓,可以装入200mm的ATX电池,机箱自带有俩螺丝,直接徒手固定即可。(PS:电源是后装的)
上图就是左边区域拆下来的内置多功能配件支架,不止可以用来安装2.5/3.5寸的HDD、SSD硬盘,还可以将开放式水冷所用的水泵头与水箱固定在冷排支架或侧面支架上。
旋转式免工具硬盘架,只需要将左边下按,即可抽出。
在装入电源仓时,需要将中间的理线遮挡板抽出,然后将电源划入,在拧紧机箱后部的螺丝,就可以完成了安装。
拆开理线遮挡板,这边有两个集线器/控制器。
靠近顶板位置的集线器,可支持7个PWM+5个ARGB。
下面点的是ARGB Gen2内置控制器,可以自动侦测、辨识硬体灯珠数量以及其排列方式,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节约主板的接口,将ARGB配件插入这里即可。
三、装机效果:免螺丝装机更自由 最多可装入17个风扇
这是装入平台后的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效果图。
在整个装机过程中,完全可以徒手拆装,基本不需要额外的螺丝,即便是一般电源也是如此,机箱自带有螺丝,只需拧紧即可完成安装。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的内部空间风扇位还是非常充足的,前部自带2个200mm风扇+顶部2排3个共6个120mm风扇+主板旁4个120mm风扇+后置2个120mm风扇+底部3个120mm风扇,也就是一共可插入17个风扇。
笔者仅装水冷装在了主板侧边,其它均为酷冷至尊HAF 700自带的5个风扇,也就是说,还可以在顶部和底部再自主装入8个风扇。
当然,对于一般家用用户,无需这么多风扇。如果你是极客玩家,想要良好的散热,装满所有风扇/水冷槽位也不成问题。
玩家也可以通过神灯同步软件,或者酷冷至尊自家的MasterPlus来控制灯效。
可惜笔者手头风扇不够,否则顶部再加入6个风扇,看起来会更壮观。
酷冷至尊HAF 700前面板风扇亮机效果。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后部亮机效果。
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底部风扇亮机效果,其实这里还可以放入1个360mm或者420mm的水冷排。
还可以通过两边的侧边开关,将面板的角度稍微抬起一些。
在安装显卡时先按一下弹出卡板,将不需要的PCIe挡板取出,酷冷至尊HAF 700的设计自然会固定住显卡,玩家也不需要担心没有螺丝会造成脱落的情况。
笔者装机使用的RTX 4080显卡,就需要拆下来3个PCIe挡板,搬动机箱时显卡位置还是非常稳的。
四、烤机测试:稳压锐龙9 7950X+RTX 4080 表现与开放环境一致
酷冷至尊HAF 700自带了5个风扇,加上CPU散热器360mm的水冷排,相当于8个风扇。风道布局则采用了官方宣传的前部和底部进风、顶部和后部出风方案。
配上使用了AMD最新旗舰的锐龙9 7950X,显卡则是最近发布的RTX 4080。
以下烤机设置均在BIOS中保持默认,内存开启XMP,显卡开启Resizable BAR支持,其它并未做调整。
——CPU单烤
首先是CPU单烤,使用AIDA64进行FPU烤机10分钟后,可以看到此时锐龙9 7950X的功耗达到稳定在221W,此时全核频率最大5.2GHz。
温度达到了95.6摄氏度,此时系统风扇转速为2200 PRM左右,CPU风扇速度为1152 PRM,辅助风扇则不到700 PRM。
这样的温度表现和我们在锐龙7950X首发时使用开放平台表现一致,这主要是CPU散热存在瓶颈,如果替换为更高端的风冷,相信温度表现会更低一些。
PS:AIDA64的稳定性测试界面温度曲线图不准,以HWMonitor为准。
——GPU单烤
此轮针对RTX 4080显卡烤机测试,使用4K分辨率的“甜甜圈”烤机10分钟后,此时功耗稳定在320W,温度浮动不大,都在61摄氏度上下,平均频率1920MHz。
此时系统风扇转速在1900 RPM左右,CPU水冷排转速在801 RPM,辅助风扇在514 RPM,压力并不大。
——双烤
此项目进行CPU和显卡双烤测试,测试用时20分钟。
此时CPU的功率稳定在214W左右,全核最大频率在5.1GHz,最高温度稳定在95.3摄氏度。
显卡的功耗为320W,温度稳定在62℃,频率在1890MHz。
此时系统风扇转速在2100 RPM,CPU水冷排转速在1100 RPM,辅助风扇在670 PRM。
五、总结:人性化装机 扩展性和散热都空前强大
经过体验,我们对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做以下总结:
1、人性化的装机体验
虽然酷冷至尊HAF 700机箱作为HAF 700 EVO的“青春版”,在装机体验上依然保留了无螺丝的体验。
在装体验中,除去机箱、电源需要拧螺丝,在安装主板、显卡、水冷时都没用到螺丝,用户徒手就可以完成安装。
2、丰富的扩展性
比起中塔机箱,酷冷至尊HAF 700的内在空间自然大了不少,可以容纳更多的内部扩展,完全可以满足DIY玩家最高端的需求。
主板最大可支持E-ATX,加上最多可支持9块2.5寸或3.5寸的硬盘安装,让DIY玩家在家中也可以搭建小型的一个存储服务器。
这点也是一般全塔机箱无法媲美的,在玩法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3、强大的散热
酷冷至尊HAF 700的风道还做了优化,尤其在水冷/风扇安装上也非常自由。
前部自带2个200mm风扇+顶部2排3个共6个120mm风扇+主板旁4个120mm风扇+后置2个120mm风扇+底部3个120mm风扇,17个风扇可带来无死角的风道。
如果你想装水冷,也完全不成问题,酷冷至尊HAF 700全位置都覆盖到了,顶部2个360mm/1个420mm、后部1个240mm、底部最大1个420mm、侧面最大1个480mm,基本不会存在安装瓶颈。
笔者仅使用了360水冷排+机箱自带的5个风扇,就已经提供了与开放平台相似的温度表现!
如果将酷冷至尊HAF 700的风扇/水冷全部都安装上去,相信散热能力会更为出色。
从各方面来说,这款无需螺丝即可完成装机,扩展性、散热也非常强大的酷冷至尊HAF 700,1999元的售价比HAF 700 EVO便宜了一千元,“性价比”更为出色。如果你是追求极致的DIY玩家,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网友:
风扇越大、
灰尘越多。

网友:
风扇越大
风力越强
噪音越大!!!
灰尘越多!!!
又不是服务器,
不需要暴力风扇!@!
半年打开一次,
乖乖~
都是灰尘,
然后显卡短路、主板短路,莫名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