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燃气热水器E5故障更换风压开关(Midea JSQ32-16HN1)

楼主(2022-11-21):
家里的美的燃气热水器有10年了,之前出现E5,不点火,直接换风压开关,管了6年,最近偶尔出现显示E5,直接购买风压开关替换,现在一直正常工作。

网友A:
估计是微动开关的触点氧化了。

网友B:
应该直接换微动开关也行

网友:
E5故障代码--更换风压开关
记住了

网友:
我家万和还不错,八年了还没坏

网友:
风压开关一直是热水器的病

网友:
不错,修修又能用几年

网友:
我家的没有显示屏,之前是打着火一下就灭,也是风压开关的问题,没更换清理了一下,接着用

网友:
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把微动开关拆开,清理一下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
E5故障代码--更换风压开关

网友:
10年了,弹指一挥间,人生也这样冲忙的过去了10年,珍惜吧,还能有多少10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微动开关的触点氧化了。

是的,准备拆开上贴金箔。金箔买了,还准备修其他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直接换微动开关也行

微动开关8块,还有12块的,整个风压开关7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