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Miyota Super 2035石英表换电池

楼主(2022-11-21):
石英表换电池,山寨表,机芯是miyota super2035,月误差+2~3s。

2035是工程技术上非常成功的产品,除了一个时轮其它齿轮都是金属的,非常可靠,如果没有漏液和人为损坏线圈,很多80年代的2035仍然可以使用。数字调整精度,免除人工调整,精度普遍不错。成本低,现在只要几元。美中不足是没有电池EOL提示。

网友A:
这电池电压多少啊?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电压多少啊?3v?

SR626SW电池是1.55v的

网友:
电池32毫安时,机芯真省电

网友B:
我的卡西欧换了电池一般一年就要换了,新电池3 4年还可以用。
不知道是新换电池不行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卡西欧换了电池一般一年就要换了,新电池3 4年还可以用。
不知道是新换电池不行还是什么原因 ...

一年一换是外面换的吧。
自己换sr电池至少三四年。

网友C:
第一次见到标容量的纽扣电池。

网友D:
这机芯看起来不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标容量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年一换是外面换的吧。
自己换sr电池至少三四年。

是外面换的电池,还3 40一个

网友:
SR626SW是氧化银电池,放电平台高还稳定,不少人买的是碱性电池。

网友:
哪里有卖的

网友E:
这个表走时准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卡西欧换了电池一般一年就要换了,新电池3 4年还可以用。
不知道是新换电池不行还是什么原因 ...

新换电池不行

网友B:
应该是的,现在手表也懒得戴了,看起来不负责的话,自己也换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外面换的电池,还3 40一个

其实原装电池也不过2元而已,以我小人之心揣度,换电池的用劣质电池目的不仅是差价,更主要的还是减少使用时间,增加维修次数,赚更多的。所以好表还是尽量自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标容量的纽扣电池。

索尼纽扣电池业务卖给了村田。不管有没有标容量,优质氧化银锌电池容量都是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芯看起来不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标容量的电池!

2035 super比普通的2035贵一两元。这个我测出来精度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现在手表也懒得戴了,看起来不负责的话,自己也换一个玩玩

不负责?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换电池不行

我如前面所猜测的觉得外面小摊换的电池的确不行。也可能是我小人之心了。
好表还是自己换吧,官方维修中心换一次够买全套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走时准确吧

我觉得还是挺准的,每月快二三秒。精度远高于标称的20秒,这也可能是个案,我也是头一次换super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