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开机提示FAN ERROR,给联想K4450A笔记本风扇拆开加油

楼主(2022-11-21):
联想K4450A,一个老本,风扇没润滑油转速达不到了,开机提示FAN ERROR,本着节约的原则,当然也可以换新,拆开笔记本给风扇加油,拆本的过程就不上图了,看下拆风扇的。

网友:
是滚珠轴承风扇?

网友:
加点固态的润滑油好像好点

网友:
没戏,这个是含油轴承,再加其他有,运行时间很短就有干了。

楼主:
加的是变压器的散热油,应该可以顶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