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巨能伟业N200V5-A(5V40A)开关电源

楼主(2022-11-21):
这个是LED显示屏上换下来的电源   电源本身并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毕竟新的40块不到。

电源外观: 这个电源 比一般的要重一些  5V40A

通电无输出,但是有一点点功耗

拆掉上盖 ,看着有4个整流管,这个和现在的此类电源有区别,现在市面上的 大部分用了同步整流。

底部有稍许贴片

意法的 W9NK90Z 的开关管

次级的整流管

1252A的主控

先通点检测几个点的电压,输入电压:225V

主控供电电压9V ,有点觉得主控挂了

主电容二端电压,202V  咋比输入电压还低,难道主电容费了。

用示波器看了下主电容二端,看来主电容完全没有容量了。。

找了个 换上

顺便把主控供电的二个滤波电源也拆下来测测,结果 二个47UF的电容都有衰减,一并换了。

二个杂货电容用于更换

更换后 ,主电容二端电压:266V   本来是应该300+V  这个是因为 串联的灯泡是个功率很小 。电源正常后 待机功耗有3W左右。灯泡直接会压降20+V  才导致 电容二端只有266V

主控供电电压:

输出已经正常 把外壳装起来后,其中红圈的这三个电容更换过。

添加一个100W的负载 进行老化。

完成维修。

网友:
里面比较空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这么随便换三个电容,就救活一个电源了

楼主:
价格决定了 比较空

网友A:
AC231V,全桥整流后应该是310V左右啊,为何实际是260多伏特?

网友B:
这电气维修的盒子很有特色,应该是户外密封盒加工的吧?回头整一个去

网友:
我在维修此类电源时都用满载功率测试其负荷能力 ,短时间内以标称输出功率125%测量其输出电压及纹波是否达标。

网友:
主滤波266V能正常?

网友:
维修插座不错

网友:
空载应该310v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231V,全桥整流后应该是310V左右啊,为何实际是260多伏特?

前面串的灯泡功率太小  电源正常后 待机功耗 3W左右    这时灯泡压降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气维修的盒子很有特色,应该是户外密封盒加工的吧?回头整一个去 ...

PDD 买的

网友:
滤波两端266V这个不对啊  另外LZ有晒表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