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D90单反ERR报错通病 历时20天拆解维修

楼主(2022-11-21):
相机是妹妹家不用的,给我发过来,配件还算全,镜头,电池都有。但是开机报错ERR,怎么都不好使,经过百度,判断大概是尼康的通病,反光板不复位。在bilibili搜到了拆机视频,按照视频逐步拆解。

外观,一看相机就有年头了

从下面开始拆,记录螺丝位置

做了几个小盒子,存放每个部件及螺丝

拆下显示屏

打开闪光灯,里面有两个螺丝

记录护板螺丝位置

拆掉护板

这个开始不知道怎么拆,后来在旁边试着撬一下,开了

拆掉主板

对应的部件与螺丝不能放混

这些线需要焊开

记录一下颜色位置

解决掉焊线,上面整体就能拿下来

这一部分不用动

下面这些继续拆

这里也要把线焊下来

这两根是电容的线,也要焊掉

这里有个单独的螺丝,记录位置

这个黄纸后面隐藏了一个螺丝,把这个除掉,就能拆下前面小组装

露出了感光元件,这里就要注意了,不能碰到

发现传感器上有一小粒灰尘,用棉签小心擦掉

找到了反光板电机

就是这个电机齿轮裂开了,可以轻松取下

买的新齿轮,这一小个要10多块钱

裂开的齿轮

换上了,重装过程就往回看就行了

由于这个齿轮是斜齿的,直接插很难与其他齿轮咬合,需要把电机拆下来,单独上齿轮然后再装上。
这个齿轮是尼康家族单反的通病,翻看了很多视频,很多型号都是这个齿轮的问题。现象是按快门能听到电机声,但是反光板不动,屏幕报错ERR

细节决定成败,这次总结一些经验教训,盒子还是做少了,相机配件很多,8个盒子还是很难分配好。
每个部位螺丝都要单独拍照,我是记录了一些大体的插线位置,同一张照片的螺丝没有单独拍,导致后来螺丝有长有短,不好分配。不过,还好,没多出螺丝来,都装回去了

第一次装回去,有个插头被弄掉了,插头太小,没法焊,主板也被我刮开,但是没办法,焊不上,装回去后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报错,郁闷了一个星期。以为是那个插头的问题,过了几天,第二次拆开,发现那个插头是麦克风的,应该不能影响到开机。
最后发现快门那部分有个排线没有插正位置,后来又重新插了一下,再次装回去,就好了,但是没有了麦克风的功能,不过我也不用它录视频。

修好了,用了几天,总结一些体验,不如手头的索尼RX100小卡片好用,一个是不方便携带,一个是自动模式拍出来的照片与卡片拍出来的差不多。
非专业人士用纯手动模式拍照要调整好多次,才能拍出适合的效果。
优点也是比较突出,就是色彩还原度比较好。

网友:
非常棒的相机,幸亏找到配件

网友A:
数码相机是结构相当复杂的,三维立体的,比笔记本还难拆,尼龙的哪几个型号有这种通病呀,说来看下,是负载过大提前裂开的吗?

网友B:
齿轮不用换,点一点502直接粘死就行。这种故障在其它小日本的机器上也常见,电机杆与塑料孔之间是紧配合,随着时间流逝塑料开始老化,弹性失去塑料就会裂开,所以说小日本的东西再精制都是有寿命的,一般就是十年左右,这些都是有意识设计的。

网友:
太坏了,定时报废。。。。

网友:
学习了,以后自己也能换了

网友C:
单反相机太复杂了,没干拆过,怕装不回去

网友:
佩服楼主细心。
小日子故意的吧,用铜齿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通病: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249-1-1.html

恩,搜了一大堆,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相机是结构相当复杂的,三维立体的,比笔记本还难拆,尼龙的哪几个型号有这种通病呀,说来看下,是负载 ...

不知道啊,我也头一次修,主要是看了买家秀,再加上视频,就觉得不那么复杂,但是真拆起来,散件太多,拆好拆,不好往回装,所以就有插头被我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不用换,点一点502直接粘死就行。这种故障在其它小日本的机器上也常见,电机杆与塑料孔之间是紧配合, ...

我看视频有这么弄的,我怕粘不牢,决定还是换了,拆一次太费事,第一次拆大概用了6个小时,搞了3天
综合看了5个拆机视频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反相机太复杂了,没干拆过,怕装不回去

对,拆好拆,装的话,如果不细心,少拍了哪里,就特别不好办,尤其是一些线,特别细,还短,稍微一用力就断了

网友:
楼主细心啊,看着这么多层头都大了,我有一个尼康D7000估计和这个结构差不多

网友:
精心设计的产品,只有极个别另类螺丝,其余都是一样的螺丝。

网友:
这个复杂
不细心弄不好了

网友:
高手啊,佩服楼主

网友:
看着成色,快门次数少不了啊。。。

网友:
任何产品都有设计使用年限。包括你家的房子,设计使用寿命50年。这是国家有明文规定的。

网友:
看完了打消了我去咸鱼买二手相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