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量产TSOP封装7DDKTA20、TFG8T23TA0D都是卡在verify CID/IPS(1)

楼主(2022-11-21):
用sm3281正片量产TSOP封装7DDKTA20、TFG8T23TA0D都是卡在verify CID/IPS(1),看了坛里的一些贴子,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请教下是否TSOP封装的都开不了吗?这类TSOP用哪种主控能开?

网友:
这种得用黑片工具开

网友:
听说要用黑片工具开TSOP的,不过我没用TSOP的3281

网友:
好多年前不就有正片工具不能开tsop颗粒的结论了吗
用黑片工具或者3267 3268 917

楼主:
多谢各位,才玩U盘,先试试黑片,有开过的吗?用哪个版?

网友:
黑片工具肯定能开,我就是用黑片工具开过128g的,你那个256g得要15个小时才能收工。

楼主:
用黑片是开出来了,但这速度难以接受,有办法提高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黑片是开出来了,但这速度难以接受,有办法提高点吗?

最好拆下来焊到SM3267或IS917上,比这个快好多

网友:
用3267或者326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