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前几天炸掉的倍思特DT-9205M万用表修复了

楼主(2022-11-21):
主控烧了,保险电阻烧了,100R分压电阻烧了,保护三极管烧了,1.3K保护电阻(代替了热敏电阻)烧了!控制蜂鸣器和指示灯的358运放烧了,几处铜箔炸飞了!
由于9205过于简单,资料也多,并且表是自己亲自炸的,所以,怎么炸的心知肚明!所以,此贴没有技术含量!主要是给英勇献身的9205一个交代!

补上了一个热敏电阻,试了下电阻档捅220,还好没烧!(表反应出来的信息是差点烧了,不过最后还是抗住了,表里面有异响,蜂鸣器也有声音)

网友A:
后一个测是什么?

网友B:
能修万用表的都是大神~~
佩服!
那个牛屎怎么铲的那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一个测是什么?

应该是楼主说的电阻档直接捅220V交流电吧~

网友:
铲屎的你好

网友:
比我牛,我的万用表,用小电流档测电瓶两端,线一下就软了,吓死了,还好只是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一个测是什么?

电阻档测220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修万用表的都是大神~~
佩服!
那个牛屎怎么铲的那么干净~

以前是热风枪加热用铲刀铲,由于平时不做维修,热风枪放角落里了,拿出来挺费劲,就用电摩头磨的牛屎。

网友:
还是买一个,花那么多功夫也是钱啊

网友C:
硬封主控是不是比牛屎精度高?

网友D:
主控原来是牛屎?怎么知道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封主控是不是比牛屎精度高?

现在生产的硬封和牛屎没区别!以前老表的硬封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原来是牛屎?怎么知道型号的呢?

9205绝大多数都是7106芯片,关键引脚比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7106的封装太多了。晚上刚刚把烧坏的AME7107换成了ICL7106,表是胜利VC890C,电容档和温度档都失效了。其他的挡位正常。

网友:
你是很会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热风枪加热用铲刀铲,由于平时不做维修,热风枪放角落里了,拿出来挺费劲,就用电摩头磨的牛屎。 ...

好手艺啊~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折腾最高境界就是弄坏然后再修好

网友:
手艺活手艺活,厉害了

网友:
厉害,可怜的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