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应如何分析查障?

楼主(2022-11-21):
网购了一套“0-30V调压调流稳压电源套件”,安装好后,调测电压时只能从0V到20V。

(电源工作过程如下:二极管D8是恰好工作在零温度系数下的5.6V的稳压管。闭合电源后,U1输出端的电压持续升高直到D8反向击穿工作于稳压状态,此时D8两端的电压与电阻R5两端电压是相等的(运放虚短原理);而运放同相输入端的输入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流过R5和R6的电流是相等的。同时因为R5与R6的电阻值也是相等的,所以R5与R6两端的电压相等,都等于稳压管电压5.6V。这样运放U1输出端的(运放U1的6脚)电位就是11.2V,即二倍于稳压管的电压。集成电路U2具有大概3倍的直流电压放大倍数,由公式A=(R11+R12)/R11,所以可以把U2输入的11.2伏的电压放大到大约33伏左右。微调电位器RV1和电阻R10是运放的调零电路,当电源输出电压(元件误差等原因)不为零时可以调整电源输出电压为0V。)
R11、R12阻值无误,P1可调电位计旋到约260°时,输出电压为20.2V。继续旋转到尽头时段,电压再无变化。
求助:问题出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A:
套件?自己焊接的零件吗?先检查一下是否焊错零件了。能否拍下实物图片。

网友:
提高一下输入电压,看看输出电压是否跟随变换,加一下负载,看看电压是否变化,看看电源是否工作在稳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自己焊接的零件吗?先检查一下是否焊错零件了。能否拍下实物图片。 ...

对色环电阻识别能力差,核对费劲。当初安装时,使用万用表一一核对装上的。

网友B:
整流滤波后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滤波后电压多少?

整流滤波输出29.5V

网友B:
运放U1输出端的(运放U1的6脚)电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U1输出端的(运放U1的6脚)电位是多少?

U1输出端10.1V

楼主:
图中:红色标注为调整电压从0到此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红色标注为调整电压从0到此数值。

R11减小10K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色环电阻识别能力差,核对费劲。当初安装时,使用万用表一一核对装上的。
...

这个是啥三极管?图片的散热片是否有跟这个零件相碰呢?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调到20.2V,但是电位计旋转范围小了,旋转角度还不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啥三极管?图片的散热片是否有跟这个零件相碰呢?

7824,没有与散热片接触

网友A:
引用 楼主:
7824,没有与散热片接触

真奇怪这个24V送到哪里去?也没有焊接滤波电容在板子上。电路图都没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奇怪这个24V送到哪里去?也没有焊接滤波电容在板子上。电路图都没有标识。 ...

降温风扇用,还未接风扇,因为暂时未考虑加负荷。
电路图是自己在网上找的,卖家没给图。
正面的安装孔装散热片挡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温风扇用,还未接风扇,因为暂时未考虑加负荷。
电路图是自己在网上找的,卖家没给图。
...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为啥你的正面和反面图片看起来很怪,零件分布怪怪的,难道是用了特殊的镜像处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调到20.2V,但是电位计旋转范围小了,旋转角度还不到100°

是不是管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为啥你的正面和反面图片看起来很怪,零件分布怪怪的,难道是用了特殊的镜像处理吗 ...

是的,处理了一下,自认为对照方便点儿。
商家是统一在网上放的图纸,安装说明。里面也未提到风扇电路,配件表也没有7824,但套件中有,PCB板上印有风扇标记,现在被散热片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管子有问题?

是应该怀疑U2吗?
再者,U3的6脚电压静态25.9V,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管子有问题?

分别在U2的3脚和6脚测电压:在0---7V内有约3倍的关系;而3脚7---10V变化时,6脚电压则无变化,维持在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