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你知道HDMI 线不同会导致显示器不能自动关机吗

楼主(2022-11-21):
为什么我用hdmi的线连接显示器 ,电脑关机后显示器不能自动待机,vga的就可以。飞利浦23显示器

匿名用户
2013-03-27
是你的HDMI线的问题,你一定用的是HDMI1.3的线,赶快换成HDMI1.4的线,建议买开博尔的线,质量不错!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显示器是LG e2290v 的,因此打电话到客服,技术员也比较垃圾,光说显示器没问题,就不知道叫我换线,我还问了是不是 HDMI 1.3 和1.4的线的问题,他们说与线无关,后来我用事实证明了,他说错了,就是线的问题,因为HDMI 1.4支持以太网功能,而HDMI 1.3却不支持。有了以太网功能电脑才能发出关机信号给显示器,这样显示器才能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

一个索尼的线就可以,一个9元买的线就不行   LG24显示器

网友:
不对啊,hdmi线的版本与硬件无关,只要hdmi质量可靠能上高码率就可以支持高版本

网友A:
应该还是显示器的问题,比如我的dell,只要没有视频信号就会自动休眠,不需要什么线支不支持

网友:
感觉不对,电脑主机到时间黑屏的时候直接切断视频输出信号,显示器相当于没信号,这样都不关机的显示器还能要?

网友B:
如果你用质量差的线,是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显示器待机是没检测到信号一段时间后进入待机,质量差的线会漏电,让显示器误以为还在工作

网友:
用hdmi会识别电视机模式下不会关机

网友C:
我用长城智能网星电源显示器插电源插排上关机显示器也关机。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长城智能网星电源显示器插电源插排上关机显示器也关机。

标点符号又不要钱,三个就够了

网友:
换根线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质量差的线,是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显示器待机是没检测到信号一段时间后进入待机,质量差的线会 ...

1.3  1.4帖子我说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示器的问题,比如我的dell,只要没有视频信号就会自动休眠,不需要什么线支不支持 ...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啊闪 很烦的。 用了索尼的线 识别到无信号 ,关机了。电脑开机又自动亮起

网友:
跟版本无关的吧

网友:
为1.3或1.4版本买单都是智商税,我保证,拆开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芯片,都是直通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示器的问题,比如我的dell,只要没有视频信号就会自动休眠,不需要什么线支不支持 ...

显示器 信号指示灯熄灭 是说的这个

网友(2024-09-18):
现在很少优低于1.4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