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天若OCR文字识别本地版 v1.3.7 第三方免费版

楼主(2022-11-21):
天若OCR文字识别本地版是一款在天若OCR文字识别工具v5.0免费开源版的基础上采用Chinese-lite框架和Paddle-ocr框架本地化识别接口编译而成,无需联网也无需申请密钥,纯本地运算,识别准确度和速度很快.操作和天若OCR免费版一样,F4是截图,可以翻译,段落合并等,推荐使用Paddle-OCR识别,可以在识别结果切换接口.

功能描述
1. 文字识别
按下快捷键-按下鼠标左键-移动鼠标-画出矩形区域-松开鼠标
2. 截图到粘贴板
按下快捷键-鼠标左键按下-画出矩形区域(鼠标按住)-按下空格键
3.截图自动保存
按下快捷键-鼠标左键按下-画出矩形区域(鼠标按住)-按下A键
4.截图另存为
按下快捷键-鼠标左键按下-画出矩形区域(鼠标按住)-按下S键
5.识别后百度
按下快捷键-鼠标左键按下-画出矩形区域(鼠标按住)-按下B键
6.识别后分割文本
按下快捷键-鼠标左键按下-画出矩形区域(鼠标按住)-按下数字键1键
7.识别后合并文本
按下快捷键-鼠标左键按下-画出矩形区域(鼠标按住)-按下数字键2键
8.贴图功能
按下快捷键-鼠标左键按下-画出矩形区域(鼠标按住)-按下Q键
9.屏幕取色器
按下快捷键-按下C键-拾取颜色-松开鼠标
10.高级截图功能
按下快捷键-按下E键-进行截图编辑
11.多选区识别
按下快捷键-按下Tab键-选择区域-鼠标双击选中区域
12.多选区截图
按下快捷键-按下Tab键-画区域-按下A键保存
新版变化
2022.11.21 v1.3.7
- 修改ocr识别、翻译字体为微软雅黑
- 添加腾讯、彩云(均需要api)、离线翻译(具体查看翻译说明)
- 添加静默识别和默认复制选项
- 在设置上添加版本号好识别
- 解决识别后的文字在创建文件夹提示非法字符的bug
- 由于更新东西影响存储结构,更新需要删除Data-my.Config,让程序自己重新生成,请合理保留配置
- 重新编译ShareX.ScreenCaptureLib.dll,修正快捷键A保存图片不能使用的bug(如果不行,请更新最新的1.3.7(之前上传的1.3.7没有修正))
运行要求
.NET Framework 4.7.2, Windows 7 及更高版64位
下载地址

网友:
不知道识别率如何,一般这能软件都很大,先看看

网友:
不知道识别率如何,先看看

网友:
运行要求
.NET Framework 4.7.2, Windows 7 及更高版64
老机器别用了

网友:
用搜狗浏览器扩展插件中的“截图提取文字”,识别率100%,只要打开浏览器,截取不能复制的网页内容或任何窗口中的图片、PDF等,同时按住左边的“Ctrl+Shift+X”键进行截图,再在截好后的图下面工具栏中选择“文”图标即可,超好用的,可以一键提制全文,坛友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