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插座+耐压测试仪,还可以加什么功能呢

楼主(2022-11-21):
还可以加什么功能呢

网友:
加个温度和时钟日历显示屏吧,反正有空间

网友A:
红外检测吧,音频寻迹吧………………

网友B:
必须做的是空开换漏保,标注通断说明

网友:
看你哪方面用的比较多了,可以加上去,这个因人而已,我感觉这种东西够用就行了,

网友:
搞个蓝牙板,装两个喇叭,工作时还能听听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做的是空开换漏保,标注通断说明

家里有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做的是空开换漏保,标注通断说明

T就是接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检测吧,音频寻迹吧………………

太高级我不会

网友:
简单实用更好,安全第一!!!

网友:
家俩喇叭,不修东西的时候可以动次打次

网友:
装个可控硅调压模块

网友: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

网友:
加个红外感应开关,坐跟前加电,离开断电

网友C:
电流电压表旁边那俩小孔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D:
加个T12电烙铁,便于维修时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电压表旁边那俩小孔是干什么的呢?

耐压测试仪高压输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能耗

价钱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T12电烙铁,便于维修时焊接!

有个10多块钱的烙铁,又不挣钱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