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讨论下为什么石英表出厂电池比外面换的走得久

楼主(2022-11-22):
我想不少喜欢带石英表的人和我一样有种感觉就是出厂电池比外面换的走得久。
除了外面小摊上更换的电池可能是劣质电池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出厂时的原配电池容量可能比后换的市售原厂电池容量更大。
比如村田muRata的SR626官网的标称容量是28mAh

换下来的索尼。网上的村田基本一样只是换标。

而我下图中的电池和网上图片中的电池有个明显区别就是多个32mAh的钢印。我这只电池是朋友送的有渠道可以保真。这说明手表出厂电池和零售电池可能是不一样的。容量更大,约15%,对应大约半年的电池寿命。

类似的RENATA的市售电池和OEM电池容量也是不一样的,前者24mAh后者28mAh,也是大15%左右。

而更大的区别是放电曲线的不同,如果不是明确写着SR我会认为24mAh版的曲线是锌锰电池的……
市售版

OEM版

万胜也是有不同的容量

网友:
外面换的,山寨大国的山寨,尽管看起来一样

网友A:
山上的当然虚标了,所以没那么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当然虚标了,所以没那么耐艹

仔细看,我说的都是原装电池

网友B:
之前在贴吧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大概得结论是厂家可能是因为成本原因故意这么做。
厂家把机芯装配成成品手表后,在生产线上测试后,表冠很多都是推到最里面就装进包装入库,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开始,手表已经开始在走了。卖到消费者手里,待再用过保修期这段时间内,如果不想产生售后返修的成本,机芯出厂自带的电池使用寿命越长是越保险。

而零售版的电池就属于独立的配件了,会有另外的包装、运输储存等其他成本,售价还不能太高,就只能从其他方面缩减。不过但这个缩减对于使用者来说有利有弊,弊可能就是隔个两三年就得拆开手表换一次电池,厂家或者经销商又可以多赚一枚电池的钱。利的方面,没电需要更换电池的表,肯定都是有点年头的,换电池和时候顺带可以检查一下防水圈那些部件状态,相当于有个定期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贴吧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大概得结论是厂家可能是因为成本原因故意这么做。
厂家把机芯装配成成品手表 ...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就是外面卖贵了,走不了量

网友:
原厂副厂的区别。你能造我也能造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直以为市售的电池出厂时间很久了,电池容量有损耗

网友:
有没有可能厂家直供的电池质量标准不一样

网友:
一元一颗,但有要价25元的。

网友:
买过进10多块一颗的松下,确实耐用一年了还能走

网友:
厂家在选择配件时是有测试的。

网友:
破案了破案了

网友:
价格是正品的,产品是山寨的

网友:
问题哪有渠道买到oem版本的呢?感觉正版的都不一定能买到,何况正版的?

网友:
电动车电池一样,同品牌原车的耐用

网友:
原来原因是多装药。。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总感觉原厂的比外面卖的电池寿命更长,包括手机电池、汽车电池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