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型号怎么改可调?EMERSON C24/48-1200

楼主(2022-11-22):
大神们,指点一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与照片中哪些地方不同?请指点一下
wechat_upload1669050168637baf38d7fe5
wechat_upload1669050170637baf3a467c7
wechat_upload1669050171637baf3b8e75a
wechat_upload1669050172637baf3cd29fc

艾默生C24 48-1200电源改光伏控制器.pdf

楼主:
帮忙指点一下我的这个方案,改不好又要炸机

网友A:
按理说什么电源都能改可调,只是能力没达到。有些简单,有些复杂。没那个水平就不要去改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指点一下我的这个方案,改不好又要炸机

闲鱼有方案卖

楼主(2023-03-31):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什么电源都能改可调,只是能力没达到。有些简单,有些复杂。没那个水平就不要去改动它 ...

有改调文件来的,焊工不扎实,全是贴片电阻

网友B(2024-01-04):
最近我也在改,
联系我一下

网友:
目前看到的都是电压方案,找到改调流方案了吗?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在改,
联系我一下

俺联系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