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WD700G微波炉按键失灵、光波无效问题

楼主(2022-11-22):
购于多年前的格兰仕微波炉,自购置之日起时钟就不准确,反正用不上。前两年开始出现选择旋钮失灵,旋钮失灵估计是内部氧化,因为用的不多,也一直没有想起来拆,昨天回家,LD说用了一下光波功能,听到噼啪两声,也用不起来了。
微波炉前后两面。

照例拍照留存插线位置

M24FB-210A磁控管。

GAL-700E-18变压器。控制板接插件留存。

拆下来的控制板。撬开前面板的塑料旋钮取出主控板。

主控板正面,开关居然掉下来了,印制板都被扯下来,开关焊接点在正面,背面仅靠两爪扣着,身边没烙铁,只能等回去拿来才能搞,装回去背面得用铜线固定住,不然下次还得扯下来。

拆开顶盖,光波管果然碎了一个,保险起见买了俩,26块包邮;开关拆开清洗了下,忘了拍照,不过旋钮不灵还真不一定是内部氧化导致,看了下开关腿脚,中间插脚应该是虚焊的。

TB搜了下开关2块多钱加邮费8块多,先用旧的试试再说。

网友:
微波炉确实是用的次数少

楼主:
请忽略指甲缝,最近老家周边大量碧根果树已无人看守,摘果子染的,多少天都弄不掉。

网友A:
微波炉,烧烤功能还是别用,油烟不说,食物残渣弄得到处都是,清洁很麻烦,尤其是楼主这种不锈钢内胆的,用铁刨花划伤很难看。爱吃烤的,买个空气炸锅不错的
我家用的微波炉也是这个系列的,天天用,按键没坏过。就是买来三年多的时候不加热,打开检查,用的松下磁控管,灯丝引脚腐蚀生锈,是铁脚,打磨挂锡,用到现在有七八年了

网友B:
这结构,旋钮不扯下来才不正常,每次清洁都是在扯覆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烧烤功能还是别用,油烟不说,食物残渣弄得到处都是,清洁很麻烦,尤其是楼主这种不锈钢内胆的,用 ...

那个旋钮是旋转接触的,氧化影响应该小,我估计这个失灵就是插脚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结构,旋钮不扯下来才不正常,每次清洁都是在扯覆铜板

不拆设计啊,装回去在背面用电线把两个抓扣焊在一起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微波炉烧烤功能产生的烟腻确实不好清理,家里之前的一台内胆是烤漆的,更难清除。

网友:
微波炉每次都用一个扭,还是换新吧

网友:
微波炉的烧烤管还是尽量不要用,买个烤箱也不贵。不是专门烧烤东西的偶尔烤一次,里面的食物残渣和侧壁上的油腻很容易烤焦冒烟难闻得很。如果是烤箱专门用来烤的则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
正常人谁用微波炉的光波功能啊。我家的格兰仕微波炉用了十几年了,还没坏,就是偶尔门开关的微动被油糊上了,清理下就正常了。

网友:
光波就是鸡肋

网友:
光波功能对微波炉来说真是鸡肋,微波炉云母板怕油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拆设计啊,装回去在背面用电线把两个抓扣焊在一起应该就没问题了

固定2点防止被扯下来,避免不了上下晃动,至少要固定3点,应该至少折弯1个引脚或在引脚上堆一团锡防止扯动覆铜板。

网友:
光波是指红外吗

网友:
微波炉的光波真是个垃圾的设计,平常使用微波时会有点油水蒸发沾到光波管上面,当你想用光波时,光波发热管高温导致上面的油污烧焦产生大量的烟雾和超级难闻的味道,设计这个东西的人真是脑子不懂咋想的

网友:
一个是个红外灯管吧

网友:
家里的一个2A、5V的充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经常出现充不上电,砸开检查,发现变压器的一只脚虚焊,补焊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烧烤就是个鸡肋。我家也有个类似的

网友:
旋钮调程序的本来就容易坏,很容易松动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