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拆解』无线门铃简单维修

楼主(2022-11-22):
『X拆解』无线门铃简单维修一个无线门铃,光亮灯,不响铃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先拆了看一下

按键是黏在门上的,带喇叭的响铃器是插在室内插座上的

用的还是12V的电池

现在拆接收器

若干元件

拆下来喇叭,发现喇叭无阻值

接收器正面

换上后久违的门铃声就出来了。。按键灯亮,接收器灯亮,喇叭不响,原来是喇叭坏了

简单的两个玩意。。

装好,还人。

网友A:
不简单啊不简单

网友:
手到病除,故障不算大,喇叭质量不好

网友:
无线门铃建议还是买CR2032或CR2025纽扣电池供电的,电池寿命延长很多。

网友:
就这个门铃,看起来还蛮好的。

网友:
还好是喇叭问题,主板还挺复杂的

网友:
这种门铃待机功耗不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简单啊不简单

哈哈

网友:
这种简易直插的,质量都很差

网友:
无线门铃,看起来还蛮好的,料挺足。

网友:
用这种电池的门铃耗电都很大,半看左右就要换电池。

网友:
声音太大,喇叭振坏了!!?这得多少人按多少次才振的坏!!!
不修还好,收钱也不合适,不收又亏,修好倒贴一喇叭?

网友:
这种小喇叭的质量大多一般,特别容易坏,但是空间位置又不适合装大喇叭,我试过用外接小音箱,拖在外面麻烦,声音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网友:
竟然还是贴片的不是手工的,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行

网友:
这东西的使用距离有多远?2.4G的信号吗

网友:
我那个无线门铃前段时间也不响了,后来把室内的从冰箱后面拿出来换了个位置就能响了

网友:
这种喇叭质量是欠缺点,能把电路描下来,就能更加理解它的原理了

网友:
这不是以前掌上游戏机常见的小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