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魔百盒M301H不跑码还有救吗?

楼主(2022-11-22):
拆机图如下: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外壳背面:

CPU:Hi3798MRBCV30100000
FLASH:SanDisk SDINBDG4-8G
RAM:Kingston D2516JC4BXGJD 2片
WIFI:Realtek RTL8822BS

上次尝试TTL发现不跑码,原因是TTL接口缺件,简单跑下线路,发现TX和RX缺了俩三脚的元件,像是贴片三极管之类封装的元件,不知道是ESD保护元件还是输出输入用的三极管,有哪位大佬可以告知下,想刷那个UBUNTU NAS的固件玩玩。

目前短接背面CPU附近焊点无法USB刷机,想TTL刷,网口被我弄坏了,买的还在路上。

网友A:
两个三极管是反相用的,跑下线路短接掉就行,有的盒子ttl乱码就是因为ttl经过这个电路反相了,要外置一个反相回来或者拆掉三极管短接

网友:
就算没有固件,固件错误,没有内存。soc内部rom也会打印几句日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三极管是反相用的,跑下线路短接掉就行,有的盒子ttl乱码就是因为ttl经过这个电路反相了,要外置一个反 ...

我是用120欧的电阻给它短接了 我看这个丝印一个管脚接地 一个管脚应该是到CPU 一个管脚是到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电阻太大了 家里没有0欧的

网友:
有人说是两个8050三极管

网友:
有短接点就可以卡刷,海思刷不死的

网友:
没救了,换吧

网友(2023-02-09):
换ft232r 能跑

网友:
换ft232r的能跑,手里炸了两台九联的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九联的跑到7%就不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九联的跑到7%就不跑了。

闪存芯片坏,我的还没换

网友(2025-06-30):
这种问题真的费心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