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闲着无聊把鼠标USB-A改装成Type-c接口

楼主(2022-11-22):
闲着无聊改装

网友A:
我买了个转接头  2.9 包邮  PD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转接头  2.9 包邮  PDD

你是不是买贵了或者没用券啊,我也买了转换头,忘记多少钱了,但肯定不超过1块钱,因为超过1块钱的我不买

网友C:
为啥不给鼠标加个接口,不插线还以为是无线的

网友:
这个也挺好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给鼠标加个接口,不插线还以为是无线的

给鼠标本体加个C口,用C2C线,或者A2C线都可以,通用性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鼠标本体加个C口,用C2C线,或者A2C线都可以,通用性更好了

这个可以哦,空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买贵了或者没用券啊,我也买了转换头,忘记多少钱了,但肯定不超过1块钱,因为超过1块钱的我不买 ...

我那个是3.0的

网友:
看到过国外的视频,把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改成了C口,体积变小了非常多,那个感觉意义更大。

网友:
我那个反正也是蓝芯的,但里面有没有另外的几个3.0的针脚我就没细看了,不过用3.0的U盘感觉速度还行

网友:
用券或红包后都是几毛,买了好几个

网友:
居然还有SLC的芯片

网友:
非常支持!自己动手就是好,很任性。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
没有必要改!

网友:
改装成A+C双头的更实用

网友(2023-01-25):
不错,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可以改装成A+C双头的更实用

网友:
还不如把鼠标一端的剪了改成typec母口,到时一根C2C的线插上就能手机平板用,接A2C又能电脑用。

网友:
c口的无线鼠标接收器有嘛?现在的超薄本都没有a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