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04不锈钢球阀

楼主(2022-11-22):
黄铜球阀坏了多个(主要是内部球体锈蚀等),到某宝搜304不锈钢球阀还真有,于是拍了个试试

手柄和螺母是201不锈钢的

下面是分解图示

与黄铜球阀球体对比

黄铜球阀对比

网友:
主要是铜阀,里面是铁球。一样上锈坏掉

楼主:
不到十米包邮的,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检测一下材质

网友A:
搞不懂是铜阀好还是不锈钢阀好

网友:
嗯,不锈钢球阀,里面是不锈钢球还是铁球

网友:
这个耐磨还是陶瓷的耐磨?

网友:
铜球阀竟然是破铁芯

网友:
格局小了哈,某宝啥没有啊!

网友:
铜阀里面是钢球,生锈了就完蛋(少见铜球,可能强度不足吧,容易裂掉),这个不锈钢阀的球若是304的不生锈又耐磨自然坚强了,不过认像中球阀出了通过流量大之外就没啥优点了。

网友:
不锈钢就是好

网友B:
关键球的材质是不是不锈钢的,如果是铁的还是不耐用

网友:
阀芯到底是不是不锈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球的材质是不是不锈钢的,如果是铁的还是不耐用

手柄、螺丝及阀杆是201不锈钢的,其他部件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C:
手动球阀的损坏大都因球体生锈,破坏了密封导致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球阀的损坏大都因球体生锈,破坏了密封导致漏水。

印象中这种球阀都不耐用

网友:
球阀适用于常开水路,常闭水路球与水接触,很容易就拧不动了。大力就滑牙了。

网友:
不经常操作用球阀还是不错的,流量大,

网友:
关键是耐用不,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是铜阀好还是不锈钢阀好

我觉得不锈钢的更好,更耐用更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