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 MF47 万用表加装15v升压电路板

楼主(2022-11-22):
      家里的微波炉突然不能加热了,拆开检查一下,只是高压保险烧了。网购了两只,留一个备份,换上保险后,微波炉修复。检测时,数字表不好测高压二极管,而指针表已经很常时间没装15v电池了。于是就想起给指针表做个小升压电路,参考网友的电路整起来。
      所需元件还算好找,就是绕线圈费点事。外径10毫米的磁环,先用胶纸缠了一层,防止刮破漆包线。漆包线线径为0.2毫米,20圈还好记,180圈绕着绕着一分心就忘记圈数了,估计不会差太多也就没在意,宁多误少,到时电压高了再减圈数呗。分清两组线圈的头尾,头尾线都加了引线,封了蜡,然后套上热缩管封了一下,线圈大功告成。那个二极管有人说1n4148可以用,我试了一下不行。1n5819,贴片ss14都可以,贴片s4不行。三极管8550也不行,瓷片电容5000P左右的都可以用。
      电路调试时我还犯了个初级错误。在输出端测量不到电压,一通乱找原因,结果是数字表的量程设在了20V,而输出超过了20V,这也是我又加装15V稳压管的原因。我想加了这个稳压管,在1.5V电池电压下降不超过一定范围时,输出电压不至于跟随降低吧。
      我在制做时还犯了个小错误,电路板的尺寸想当然了,觉得表内电池仓空间不小,也没有具体量一下,结果做成之后电路板装不到原电池位置,只好粘贴在表壳内壁上。如果事先量 一下再做电路板更好,因为装在原15V电池位置上更方便一些。
      此升压小电路还是很实用的,所需元件少,制做简单,基本不用调试。为喜欢折腾的网友们,提供一个制做代替万用表内15V电池的经验,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
可以,串联直流挡测220

楼主:
电路图中的线圈忘记标注头.尾了。1n5819二极管负极端接180圈头端。三极管集电极接20圈尾端。这里补充一下。

网友:
哈哈哈,这个办法好

网友:
非常好,支持下

网友A:
就是每次使用要开电池盖打开开关

网友:
在办法好,不知它耗电大不,岂不拖累1,5V电池。我看其结构,把开关安放在外面,便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每次使用要开电池盖打开开关

对于我来说,10K电阻档实在是用的太少了,偶尔一用,就打开电池仓盖按一下按钮,开关一次也不算费多少事。所以也就不想在表壳上开个洞露出开关按钮了。需要的话,开个洞也不是问题。

网友B:
NANKING标志的47表,如果外壳打洞,那价值就要缩水了。还是不打洞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NKING标志的47表,如果外壳打洞,那价值就要缩水了。还是不打洞的好。

同意,而且电阻10K档一般用得少,用前开个盖也不费事,楼主这块表外观成色相当不错的,打洞就可惜了。

网友:
这不是该的供电15v吗?有干扰吗?我想改 mf368的,用一节锂电池,装一个升压板到9v ,在装个降压板到3v ,在装个开关,在加装蜂鸣器!

网友(2023-01-05):
改造方法不错,毕竟10K档用的少。

网友(2023-03-13):
八十年代,铁提手,魏玛拼音nanking标,最好的47版本

网友:
就是开关麻烦,还不错呦

网友:
我是用5个2032串联代替。

网友(2025-02-13):
15V的电池不好买,我的表9V的,直接从网上买现成的可充锂电就很方便

网友:
用一只常开型的干簧管代替开关,贴在塑料后盖的某处,用时在该处靠近一颗小磁铁,就可以不开孔,不开盖地控制电路的通断了。

网友:
每次我都要用到 15V 烂掉再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