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鱼饵粉碎机

楼主(2022-11-22):
自制鱼饵粉碎机,以前买过一个全304材料的中药粉碎机,是有刷高速电机,用3分钟左右必须要隔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再使用,高温厉害散热慢,故障率高,忘记给老人讲原理,老人连续使用约10分钟,每次5分钟定时,机器冒大烟烧毁了,最后听说10块钱卖废品了,哎,,,废品不卖也没有现在的自制打粉机了,制造物品由角磨机,铝材高压锅,全金属切割片改刀片,,持续更新中

网友:
正在直播吗?

网友:
大工程啊,我以为是给鱼缸里小鱼用的玩具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厚铝高压锅烙饼非常好用

网友:
就这两张图片就完了?????

网友:
角磨机转速太高要注意安全……

网友:
角磨机转速太低,粉碎效果不行。

我以前一个中药粉碎机,电机烧了。我将中轴用220v的电钻夹头夹上,全速转动,效果不好,完全达不到以前电机的粉碎程度。

角磨机,电钻电机转速都通过齿轮减速了

网友:
钻头看着很厉害呀。

网友:
上无刷,万转以上

网友:
有创意,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楼主:
加工工具有限,不能随心所欲的造,只有用铁皮焊接制造,,

楼主:
纯手工氩氟焊接连接件,,明天手工钻与连接件一样大的非标直径洞,用非标螺丝安装,让高压锅与连接件没有间隙,避免晃动。超级厚的连接片虽然是3字型,但是绝对不会发生移位或者运行时候摇动。刀片采取金属锯齿片切割一字型,叠加成十字。

网友A:
别说是用沙轮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是用沙轮片啊.

现在砂轮片的作用是固定压盘转子,与高压锅合缝避免运行时候大量掉粉出去,后期刀片是铁锯片切割的,刀片与高压锅的平行间隙是三毫米,刀片大致是一个十字型

楼主:
基本上完工,八角粉碎了3分钟,没有完全变成粉沫,还是有一个木质纤维能看出来,

网友(2022-12-22):
刀片变成立体的怎么样,多点打磨体积

网友:
这算是打成碎? 没办法打很细吧.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看来还是转速问题